各位老师傅谁知道30的MRJ2能提供精度为多少的驱动

楼主(2007-06-01):
各位老师 :
我公司想改造一台设备,其中想使用30的Mrj2作为位置驱动不知道能提供多高的驱动性能?我说的是多少mm
我是个外行大家不要见笑啊

网友A:
什么机械结构呢

网友B:
这么精简的问题,真的无从答起,至少要知道机械结构和速度。

网友C:
是啊!对于驱动而言,能直接提供给用户的精度相关的指标只有名义分辨率和名义旋转定位精度。如果要对应到mm,至多只能换算出理论分辨率和精度,最终情况还要受到机械传动等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网友D:
J2的分辨率是8192,即电机转子的转动可以1/8192圆周为单位运动。你可以根据这个折算成对应的机械长度。不过这只是理论值

网友C:
"J2的分辨率是8192"———是细分后分辨率吗?显得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