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0CRA93200模块报故障

楼主(2007-06-02):
   本人现在的项目中有一块莫迪康140CRA93200模块原来通讯正常,经过两个月的运行,现在显示ERROR B故障,而且A网有时通讯也中断,请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1、查看终端电阻
2、查看B路或A路是否通,有可能哪个压同轴电缆的头压的不结实会有松动;

网友B:
查一下错误代码,好做判断。

网友C(2008-09-20):
我的也  是这样

有FALIT显示

但是所在组的所有数字量输入输出都很正常

就是有几个模拟通道输入不得

网友D:
在CONCEPT中查看一下你的配置文件和实际的硬件设备是否一致。有时不一致会导致通讯模块报错

网友E(2008-11-17):
如果一开始是正常通讯.后出现错误.应该是同轴电缆的鼻没夹紧

网友F(2009-03-12):
我的系统也这样,没找到原因啊,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