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二轴控制

楼主(2007-06-02):
二轴控制器价位不能太高3k左右吧

网友A:
不要求带显示还有希望。

网友B:
要求低的话,那还不如买个松下的PLC, FP-sigma大概三千,两轴圆弧插补、直线插补。 再配一个小屏,做逻辑控制又方便。

楼主:
不要显示,只控制.
那位有.留一下联系方式

网友C:
不要显示,只要控制,很简单的,我能帮你.联系:lwzm88@hotmail.com

网友D:
可以和我联系!13811104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