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第一次用profibus pa,不会使用PDM软件

楼主(2007-06-02):
我是在300下通过DP/PA耦合器下挂两个T3K的温度变送器。但是不会用PDM对它进行设置,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如果有操作说明请发到我邮箱:acm-4-13@163.com
谢谢!

网友A:
PDM不是万能的,它需要设备方的支持,所以一般的做法还是在仪表侧进行设定,在STEP7里安装PMD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它安装绝大部分PA设备的驱动而已。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