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S7200变频器通讯指令USS使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07-06-02):
我用S7200(226)的自由通讯口0 控制12台变频器
西门子的变频器通讯指令 USS_INIT怎么也看不懂,(再编程软件V4.0也找不到这个指令)
有做过类似的工程希望指导一下.
!!!!!!!!希望高手指导!!!!!!
有类似工程编程事例,请发一份给我 邮箱:whgongkong@126.com
QQ:409521396
!!!!!在此谢过!!!!!!!!!在此谢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Haiwell(海为) PLC,是100%的国产PLC,用Haiwell PLC的Modbus协议指令与台达变频器、台达温控器通信,用自由通信协议指令与TCD-6800条码阅读器、宇光温控器、惠丰变频器、青智电力参数测量模块通信。每次通信只需一条通信指令,且同一条件可多条通信指令,同一程序可混合使用各种通信协议指令。最方便的一点是同一个RS485口(同一RS485网络)可同时联接不同(协议不同、波特率不同)的第3方设备。
相关信息可查阅:Http://www.haiwell.com。在[下载中心/应用示例下载]的[Haiwell PLC示例程序]里有用通讯控制12台变频器同步的例子。

网友B:
可以下载一个USS从站库,再添加到S7 V4 中
xsw_0001@163.com

网友C:
子文2说的完全正确
添加后就有通讯指令USS了!

楼主:
请问那里可以下载USS从库站?
谢谢!

网友B:
自助资料库里就应该有的!

楼主:
谢谢 以找到!!
!!!!!在此谢过!!!!!!!!!在此谢过!!!!!!!!!

网友D(2007-07-14):
不知楼主的USS搞定了吗?我最近也在弄USS协议,很是郁闷!
我的邮箱是zyl.auto@126.com
请赐教!!!

网友E:
用自由口通讯,不必用那个什么协议库

网友F:
自由口通讯就行了呀,USS不觉得麻烦嘛

网友F:
我用自由口通讯做过5台的,也没用过USS指令

网友E:
我做过自由口与16台通讯。没问题

网友G:
可以下载一个USS从站库,再添加到S7 V4 中,其中有
NET1//在第一循环扫描中初始化MODBUS从站协议
LD SM0.1
CALLMBUS_INIT,1,1,9600,2,0,128,32,1000,
&VB0,M0.1,MB1
NET2//每循环周期内执行MODBUS从站协议
LD SM0.0
CALL MBUS_SLAVE,M0.2,MB2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1447

网友I:
用MODBUS通讯不可以吗?

网友H:
可是变频器不一定支持Modbus通讯呀!

网友I:
一般的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的.

网友J(2009-07-14):
我最近也在弄USS协议,很是郁闷!
我的邮箱是905518709@qq.com

网友J:
我最近也在弄USS协议,很是郁闷!
我的邮箱是905518709@qq.com
可以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