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电机接触器为何常被烧毁

楼主(2007-06-02):
部门使用了DEMAG电动葫芦,使用好几年一直未出现过问题
后期项目使用了其DK系列的,双钩500KG,这一批次的问题开始层出不穷了,其升降电机接触器经常烧毁,接触器触点烧结短路或断路
电机没注意看,应该不会超过2KW
也注意了操作工的操作,频繁点动情况较少
接触器品牌从西门、正泰到施耐德,电流从9A到18A都尝试过,依然出现同类现象
哪位高手给支个招?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B:
电机额定电流应该看一下,频繁启停是触点烧坏的原因,接触器额定电流应大于电机1.2倍.试一试ABB的怎么样.

网友C:
接触器型号是不是有问题,再看看电路

网友D:
电路有可能有毛病,其次是电机

网友E:
   “葫芦电机接触器为何常被烧毁”

1、葫芦电机接触器属频繁动作的原因;
2、接触器质量不好也是坏的可能原因。

网友F:
你们原装的接触器是什么型号的?

1  你现在先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2  电机用的时间长了该检修了

3  接触器的型号可能选的有点欠缺

网友G:
放大若干倍试试。我的是2点2kw.我用30安的。坏得少 点。但一定要正口品

网友G:
不好意思 ,打错了,是正品。因为目前好多产品都是假的

网友F:
需要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wanghaifei_34@avl.com.cn

网友H:
检查连锁

网友I:
问题会不会出在正反互锁上

网友J:
配的电线合适么?也加粗一些吧,我也遇到过这事,接触器加大,线加粗就没事了

网友K(2008-07-25):
还应该是容量的问题.我现在也刚到起重行业,葫芦也长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L:
我有个小塔吊 出现过这种故障 后检查 发现 在塔吊旋转时内部滑环接触不好 更换后故障消失

网友M:
电机轴承有没有坏?还有就是控制线路了.

网友N:
检查连锁//////////////////////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检查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