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WinCC程序激活问题

楼主(2007-06-02):
我的WinCC怎么在激活部分程序时,在出现两次滚动条后就消失了,而程序本身却没有激活,状态栏授权是显示64K的,程序的标签是1423。高手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运行116个标签的程序是可以的,不知道是授权的问题,还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您的问题很不明确,作为Wincc工程,只存在激活或者不激活,不存在激活部分程序这种情况。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里说的部分程序,是指我一共有三个程序,有两个程序可以激活,但有一个就不激活不了,能激活的标签是116个,不能激活的是1423个。

网友A:
不能激活您需要检查您的项目名是否存在中文字符等一些具体情况。

楼主:
搞定了,原来要激活那个程序,系统就必须以Administator用户名登陆,才可以激活。不知道这种限制在WINCC里面是怎么做的,能不能修改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限制是在您操作系统的用户管理中对HMI组成员进行权限设定做的。

楼主:
那也有可能,不过我的一个同事也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法也解决了。

网友B(2007-08-22):
什么叫你的一个同事也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法也解决了。什么方法没说清

楼主(2009-03-08):
要激活那个程序,系统就必须以Administator用户名登陆,才可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