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 500模拟量如何采集及应用?

楼主(2007-06-02):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A:
直接从端口取值,然后通过整定就可以得到模拟量值了。使用SCL或者SCP,使用SCP指令更方便一点。填入上下限就给整定了。

网友B:
模拟量通过SCP指令进行整定的.

楼主(2007-08-27):
谢谢两位老大!!

网友C:
SLC500的模拟量在使用前需要配置组态字的,具体要看模拟量模板的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