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温度模块应用问题

楼主(2007-06-02):
我用的是DVP04TC-H热电偶温度模块,主机是DVP32EH00T,测温元件是K型热电偶。
使用时温度反应不灵敏,就是说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有滞后现象,且比较严重.我仔细检查了
程序,模块定义和参数都很正确,读取的是平均值,平均次数是10次.不知是测温元件的问题还是外部接线或干扰问题我无法判定,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我的QQ是493869195,电话13750902180

网友A:
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有滞后现象,滞后多久?因为A/D转化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你读取的又是平均值,平均次数为10次,假设1次A/D的时间为0.3秒,那么10次的时间为3秒,所以就会造成时间的滞后,你可以考虑将平均次数调整为1~5次!

楼主:
我用现在值也是一样啊,特别是早上刚开机时温度显示从十几度慢慢上升至室温(25度)要一两个小时。测温点放在那里根本没有加热,就是一直在室温状态下啊。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温度已经上升到了25度,可是读取04TC德CR寄存器仍然是十几度?

网友B:
台达的很垃圾的

楼主:
对啊,就是这样

网友C:
我用的是PT,很正常。

网友D(2007-07-10):
台达的不专业,我司(深圳市英飞凌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研发及生产温度数据采集模块。欢迎来电咨询!
TEL:0755-26632958
网址:http://www.yokei.com
Mail:infinesale@163.com

网友E(2009-06-29):
我用PT的,反映也慢,但没你说的那么慢,主要问题是;4个通道的PT100同时放入恒温的溶液中,升温中4个温度值差很多,等好几分钟后稳定,温度值才几乎相等,但静态后温度值还不稳定,要不停跳动。另抗干扰能力很差!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关注中,正在考虑用台达的温度模块控制50多路加热,如果象你说的情况,那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