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CX故障求解答

楼主(2007-06-02):
我公司有一台东元7200CX单相220V2.2KW变频器,上电后显示296.5开始就从这个数字下降,到284.66差不多时候就跳OL2,检查后得知模块输出端U相击穿,把模块拆去后,直接给电源板上电,还是老样子,机器的驱动是集成的,可能有个驱动不好,但不知道没有模块和驱动集成块坏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引起OL2,会不会是主板有问题啊?
现在不能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还不敢焊接模块,希望各位老师们能给出个招,解释一下跳OL2的原因!~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用在什么机械上?是过载,东元CX这款机质量不是很好,建议换东元MA的

网友B:
负载正常吗?如果正常就可能是主板损坏了

网友C(2011-07-27):
主板可能坏了,电源板也坏了,修好电源板,装上模块试下,如果没好,就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