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接线

楼主(2007-06-02):
我用的是安川西格马II的伺服电机,CN1-25口在位置控制模式的时候,手册上说/COIN+,是什么意思!它该接往什么地方呢?
敬请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CN1口的25\26是一个定位完成信号,当电机完成一个动作就会输出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