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用CPM1A编写小控制程序的请教

楼主(2007-06-02):
大家好,我用CPM1A的PLC编了一段很简单的控制程序,控制过程是:用点动按钮控制继电器。
当按下按钮时,如果继电器的常开触电吸合,继电器线圈就带电
当按下按钮时,如果继电器的常开触电断开,继电器线圈就失电
我在程序里面用了一个keep指令
但是,当我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当我按下按钮后,继电器发出很大的声响约1秒后才吸合,或断开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合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A:
上面是不是写错了,太含糊了,不知所云,
要描述清楚,
常开触点吸合时,线圈肯定是带电的

网友B:
是做实验吗?
如果是点动控制,没必要用KEEP指令的,
如果有两个按钮的话,可以用KEEP的
你说的太含糊了,搞不清。

楼主:
是做实验,只用一个点动按钮控制继电器,
唉,贴不上来图
我大致写一下我得程序吧
LD 0.01 按钮
ANDNOT 0.05 继电器触点
LD 0.01 按钮
AND 0.05 继电器触点
KEEP(11) 18.00
LD 18.00 继电器标志
OUT 10.00 继电器

楼主:
但是,利用这段程序,当我点动一下按钮0.01时,继电器要反复吸合放开好几次才能吸合或者是断开

网友C:
我觉得你说反了,应该是当按下按钮时,如果继电器线圈带电继电器的常开触电吸合,
当按下按钮时,如果继电器线圈失电继电器的常开触电断开,
你看看在程序里面是不是加入数字滤波了。

网友D:
你说的意思是控制按扭按下后,继电器的线圈状态变成相同的状态。对吗?

网友E:
程序里用一个计数器控制就可以了。
外部点动信号作为计数器的输入,
计数器等于一时就输出线圈
计数器等于二时就将计数器复位,此时因为计数器不等于一线圈就没有输出。

网友F:
与扫描周期没有关系,是不是你加了延时或是继电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F:
按你说的,我编写了一下梯形图,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F:
我认为按钮的启停有问题,以下是我给你修改的图,请看

网友G:
你的按纽要再加上脉冲信号才行啊

网友H:
楼主是否是把10.00的输出接继电器,而继电器的常开接0.05了。这样的话,点0.01,10.00输出,继电器吸合,导致0.05闭合。而后10.00无输出。继电器断开。只要你0.01一直有信号。继电器就会反复交替吸合。继电器的吸合与否取决于0.01断开的瞬间,PLC的处理结果。

网友H:
如果楼主不想改变外线的话。用0.01的脉冲就可以解决

网友I:
你好.
老兄,哪个保持位不好。
商琪
06 04 2007

网友J:
你可以看看这样改行不行:
LD 0.01 按钮
ANDNOT 0.05 继电器触点
LD 0.01 按钮
AND 18.00
KEEP(11) 18.00
LD 18.00 继电器标志
OUT 10.00 继电器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
这几天去了现场,没有及时看到大家的留言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用的是如同英雄本色老兄说的计数器。
还没有笔名老兄说得太对了
我开始程序的问题就在这里,属于一个冒险竞争的问题。
我也想过用一个脉冲型号,但是,我怎么试了一下继电器根部不吸合啊

楼主:
nova,你的程序中18.00是不是永远不能自己复位啊?

楼主:
如果我要加脉冲信号程序是不是这样
LD 0.01 按钮
DIFU 8.00
LD 8.00
ANDNOT 0.05 继电器触点
LD 8.00
AND 0.05 继电器触点
KEEP(11) 18.00
LD 18.00 继电器标志
OUT 10.00 继电器

网友I:
keep,指令不是这么用吧

网友H:
LD 0.01 按钮
DIFU 8.00
LD 8.00
ANDNOT 0.05 继电器触点
LD 8.00
AND 0.05 继电器触点
KEEP(11) 18.00
LD 18.00 继电器标志
OUT 10.00 继电器
正确,应该没问题

网友K:
多问为什么!

网友L:
按钮在按下到放开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你的程序会出现你所描述的情况,加上上升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N:
看看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啊

网友O:
问题出在KEEP指令上,请仔细看看他的用法。

网友P:
我可以修

网友Q:
我感觉你这个程序有点问题,在你按钮的时候应该会有抖动的问题吧,这样在你按一下按钮的时候就会发出很多的输入信号,会不会使你的输出线圈的状态改变好几次?

网友N:
是的,不是很完善,不过输入的响应时间可以加大的,可以设置到128 ms,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呢?

网友H:
按钮抖动的可能性很小,PLC的输入响应时间默认就可以的(对于CPM1A)。

网友R(2007-07-05):
抖动是存在的,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用延时器去抖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