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可控硅调压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6-02):
现在的交流调压一般采用可控硅反并联,能不能才用三个双向可控硅代替六个反并联单向可控硅,反并联是出于精度要求还是成本考虑,谢谢指教。

楼主:
没人指教吗

网友A:
1、SCR可控硅移相控制可以构成可控整流电路,输出大小可调的直流电,多用于直流电机调速,直流电焊;
2、SCR可控硅移相控制可以构成交流调压电路,输出平均电压大小可调的脉冲交流电,多用于交流恒温控制,如烤箱;
3、SCR可控硅移相控制后边负载即不能接电容,也不能接电感,把它用于电动机起动是错的,是骗人的,把它用于变压器也是错的,是不能用的,是骗不了人的;
4、原因是,用于电动机起动是错的,但电机可直接启动,是可以骗人的!把它用于变压器是错的,是不能用的,是骗不了人的,因为它无法用;

楼主:
谢谢刘工,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用一个双向的可控硅代替两个单向的。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用一个双向的可控硅代替两个单向的。”

那当然可以!!!

网友B:
一个双向的可控硅和两个单向的可控硅反并联是一样的,单向可控硅和二极管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它可以控制导通程度,
一个双向的比两个单向的更好,两个单向的不是一个批次生产出来的话,参数可能会不一样

楼主:
那为什么好多的交流调压系统只是用三组反并联的单向可控硅,而不用三个双向的,是三个双向的比六个单向的贵吗。?做三个双向的触发不是比做六个单向的触发更好做吗

楼主:
是不是调压精度不一样,还是使用环境受限制,双向的我发现都是用在不要求精度的地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一个双向的比两个单向的更好”

1、你把两个单向的触发极G连在一起用,就和一个双向的使用一摸一样!
2、当一个触发导通时,另一个肯定截至,实质上互不干扰,和分开一样!

楼主:
事实上单向的是每个都有触发线,不是两个一根出发线

网友C(2007-07-03):
双向和单向反并联,关断有区别吧?

楼主:
说实话对于双向的不是很了解,因为不是搞开发,只是使用和维护。

网友D:
使用二个SCR反并联是为了提高可靠性,早期双硅出现过触发时只一个SCR导通的情况,故大电流和要求较高的装置,采用二只SCR反并联的设计,而且二只SCR分别加触发。

楼主:
只是很奇怪,很多的交流调压都是单向可控硅《三对反并联》,没见过一个用双向可控硅的,当然像力矩电机调速器这类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设备上还是有用的《70-365》,所以我觉的是不是双向调压精度不好

网友E(2007-10-04):
你们都是高手哦,

网友F:
三相交流调压,用双向可控硅的话,三相电流怎么流通?只能靠双向硅关断打开,调占空比来控制。而反并联可控硅,六向可调,当然可以移相控制了。

网友G:
双向可控硅在反向触发时灵敏度只有正向触发的三分之一左右,用于交流调压这样的高精度场合是不行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正负波形不对称.

楼主:
 楼上的观点是对的

网友H:
同意chenli 的观点

网友I(2007-11-18):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双硅的管芯在一个周期要流过两次电流,而两个单硅反并联每个管芯承受各自半个周波的电流,比较容易散热。双硅两个半波电流流过同一管芯,虽然散热器温度可能不高,但管芯的温度却有可能很高,不利于稳定运行。所以在一些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喜欢用两个单硅反并联。

楼主:
拉破轮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J(2008-02-15):
刚看楼上朋友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K:
单向的是每个都有触发线,不是两个一根出发线;双硅的管芯在一个周期要流过两次电流,而两个单硅反并联每个管芯承受各自半个周波的电流,比较容易散热。

网友L:
双向可控硅还有许多制造技术没达到完善的地步,而单向可控硅的制造技术已经很成熟。 单向可控硅的性能较双向可控硅的好多了,所以重要的设备是不采用双向可控硅的。双向可控硅唯一的优点是只需1个触发回路,适合小功率低成本设备(例如调光台灯),再没有其它优点了。

网友L:
双向可控硅的擎住电流、维持电流、dV/dt、dI/dt、触发电流...等参数的离散性太大, 搞设计不易选形, 参数难保证, 不太适宜使用在电感性负荷的场合.

楼主:
真是各发高见,一个很普通的话题,大家各抒己见,气氛太好了

网友M(2008-03-19):
   一:相同容量的装置用单向晶闸管比用双向晶闸管经济的多。
   二;到目前为止双向晶闸管的容量还不可能做得很大。

网友N:
国内有哪几个厂产的可控硅质量好?

网友O(2009-02-09):
16楼的观点是正确的。31楼的观点有道理,但不信你试试小容量的(比如12A以下的双向晶闸管),用于交流调压也是不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向晶闸管的双向出发灵敏度不一样,用简单移相电路触发时会出现直流分量,造成感性负载过热,即使设备不被烧毁,也白白浪费不少电能!只要你解决了触发灵敏度问题,在小容量设备中完全可以用双硅,电路要比单硅简单得多。

网友P:
好帖子,学到了不少电子方面的知识,可控硅在电子行业很经常用到,不错!

网友Q(2009-05-16):
谢谢各位的见解,向你们学习.

网友R(2010-08-09):
如何通过单片机对双向可控硅进行占空比调压,用于加热箱?

网友S:
学习了,我们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吗?

网友T:
完全可以,书是都是用“反并联的两只普通晶闸管或双向晶闸管”来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