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密码怎么设定的?

楼主(2007-06-02):
ES的

网友A:
利用软件和编程电缆在线联机设置密码

楼主:
还是设置不上 联机了 2。07 2.08的版本都试验了 也不行

网友B:
设好密码后,不要确认,按ESC取消

网友C:
在通信里面点击密码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设定了 谢谢各位!

网友D(2008-08-23):
忘了密码了,怎么弄开呀

网友E(2008-10-07):
台达的密码设置很让人费解,我当时也是搞了几次才明白的,不知道的,往往设置了紧跟着就解除了.哈

网友F:
呵呵;设好了写入PLC就可以,读出时会提示输入;

输入正确就可以读出,没有密码的话可以将程序删除;

网友G(2008-11-21):
密码?我最讨厌的东西!

网友H(2009-01-09):
引用 网友G:
关于密码?我最讨厌的东西!

对啊,密码忘了怎么弄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