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am26ls31

楼主(2007-06-02):
plc 的高速脉冲输出端口是集电极开路型的,这种信号易被干扰,三菱伺服手册上介绍了一种将集电极开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的方法.就是用Am26LS31或其同类产品转换.请问AM26LS31的知识

网友A:
去21ic或者TI,NS等厂家下载手册看看不就知道了。或者上网搜RS485/RS422的有关标准和应用介绍读读。

网友B:
http://www.google.com/search?q=Am26LS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