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爱好者欢迎请进讨论编程

楼主(2007-06-02):
清洗机控制系统LG  MK-120S  K7M-DRT30U
动作流程:用输送带将钢板送入,4个水阀喷洗钢板,传感器P1用于感应钢板,P44喷水阀1#,P45喷水阀2#,P46喷水阀3#,P47喷水阀4#。要求钢板到达1#处,P44动作,板尾到达P44停止动作;其他喷水阀2#,3#, 4#动作类似。设1#喷水阀距离传感器P1为D0,2#为D2,3#为D4,3#为D6。用输送带轮脉冲计数可测钢板的当前位置。
现在的问题是:当间距变化,板长变化,使得同一时段可能有多个板(1~30)在清洗机内,
如何编程比较好实现?而且程序不至于非常庞大。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原来打算用60个计数器C,90个内部继电器M,做一个30的队列大循环,估计此处就需要1500步程序;因为其他还有触摸屏上几十个数据的换算,各种延时,各种联锁,故障识别和保护,两个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这样的话步数估计达到四五千,扫描时间太长估计影响到位置的精度。因此期待LG PLC的有经验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你在搞工控设计的话,那就说得非常不清楚了。

难道会同时有30块钢板在清洗机内的可能性?所以你就要做一个30的队列大循环?那样的话你用4个喷水阀是不是太少了?

你对控制工艺根本就没解释清楚。什么叫“间距变化,板长变化”?这两个变化会同时发生吗?

我理解的工艺:连续不断进入清洗机内的钢板之间的间距应该是由输送带运行和停止控制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分多少个钢板一组的循环。如果还要加上对不同长度钢板的筛选和输送控制,明显就不是你说的东西了。

另外,轴编码器的计数脉冲到达设定值时实际上是以一种硬件高速中断的形式出现的,跟程序的步长和扫描关系不大,以为后者会影响到位置精度实际上是杞人忧天。按照你的说法,大型PLC程序步长有几十K的,扫描时间更长的就不能采用轴编码器和伺服电机控制了?

附加的一句:这个令人失望的行业我都准备放弃了,你为什么还要改行过来?

------------------------------------
杀鸡屠龙刀,骟猪倚天剑
武林要称雄,先把自己阉!

楼主:
TOTO倚天屠龙:
谢谢老兄的指点 !
1、间距变化,指前板与后板的距离是不固定的,工人操作随机的。
   板长变化也是前板与后板不一定一样长,而且可能差距很大。

2、轴编码器的计数脉冲到达设定值时,高速脉冲输出中计数脉冲到达某设定值都分别有动作,但是伺服电机还是保持相同速度的,但是执行元件动作的输出点都是与扫描有关的,有可能当它动作时,伺服电机传动的机构已经偏移开一段距离了。当然,这方面我考虑输入补偿量修正的。
3、另外我没有用过大型的,想象中大型PLC程序一般是通过子站CPU或高速模块连接轴编码器和伺服电机吧。而这个是微型一体机啊,每步扫描速度比大型的慢很多吧。
4、 30块钢板在清洗机内的可能性算是极限吧,当板很短时数目可达到20多。
   4个喷水阀当然不够,而是我为了简化这个模型。在这里只是为了讨论一种是否有什么简化的编程思路的方法。
5、至于改行的问题,多谢提醒,我以后会认真思量。不过现在已经逼上梁山,为了混口饭,还得把这事办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好象是表达的很含糊,继续补充:
1、输送带基本上是匀速前进,其机构上装个编码器。
2、每个板的长度靠P1的通断时段内,编码器的脉冲数计算出来。
3、另外每个板当时到达哪个位置,也是靠该编码器计数算出。
4、输送带的长度是固定的,以及多个喷水阀之间距离,调整以后位置关系也是固定的,这些数据都可以由触摸屏输入。
5、进去的板子要计数,而流出的可以把位置计数清零,产品数增加。

网友A:
朋友果然够认真的,这下子说得差不多清楚了,不过你这样子就麻烦大了,看我的说法能否简单点。

1、因为钢板的送入是由工人随机操作的,所以你得考虑有没有必要把输送过程中的间距固定的问题,就是输送带分成两段,前慢后快,在输入清洗机的那一段把钢板之间的间距就固定住了。问题还在于钢板进入清洗机后还有横向传送动作吧?那钢板的宽度是固定的吗?这种情况下你就还要考虑把多少块钢板横向排列的问题。

如果钢板只是在清洗机内按进入顺序依次排列的话,你也可以不必再这样麻烦了。那就按输送带运转的长度<清洗机的长度,来控制钢板进入清洗机内的数量吧。但是按照你没有固定喷水阀数量的做法,难道进入清洗内的钢板可以和喷水阀不一一对应?一块长的钢板可以对应多个喷水阀?或者一块短的钢板不凑巧没有对应上喷水阀?至于是否可以在清洗机内采用多个喷水阀自动对应不同长度钢板的做法,本人想象力匮乏之至,无法提供什么意见了。

事实上,看得出你们属于钢铁加工行业或者其附属行业,相当有钱了。所以你没事到洗车店看看人家的全自动洗车机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考虑买一台洗车机回家解剖了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

上面是开玩笑的说法,不过就是不要把控制工艺复杂化。如果你清洗钢板是采用循环水过滤使用的办法,就不要考虑是否节省用水的办法了,根本不用控制喷水阀什么时间动作的,循环用水,再次加压,一直喷不就行了?反正输送来的钢板源源不断,如果怕洗不干净,就安装多个喷水阀一起喷好了。

钢铁行业那么有钱,不停地涨价,我们机械制造行业都快被挤垮了,所以你们多装几个喷水阀怕什么?!

2、你对轴编码器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记长设定值到达需要PLC的IO点动作时,如果你怕程序刷新时间太长,可以采用插入IO刷新指令的做法。具体查LS的指令手册吧。我不是LS的技术支持人员,这些记不熟。

3、大型PLC只是我用来说事的,不是问你有没有用过,你不必答复。

释迦牟尼佛屡次说法,皆采用“因指见月”的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手指头,手指指的方向是月亮,所以请向月亮看,不要看人家的手指头。

------------------------------
学佛学不好进了地狱的比不学佛进了地狱的还要多,所以我要学魔,把人惊死,一了百了,天下太平,这样算完。
------------------------------

4、不要用大量的钢板建立过于复杂的模型了,前面都解释过了。我让你解剖全自动洗车机就是建立一个简单的洗车模型的办法,你这么认真的人,不要真地去买个洗车机回来研究。:(?

------------------------------
天下万物,无物不空,多事之辈,皆以为实。
------------------------------

5、再干几个没意思的工作,我就该出家了,至于你的行业,很有前途,认真做吧,为了妻儿老小,去养家糊口吧。但是注意一点,做电气自动化千万别复杂化,复杂了你就死定了。宁可让他们搞机械的去复杂了,因为机械太简单了!

------------------------------------
杀鸡屠龙刀,骟猪倚天剑,
武林要称雄,先把自己阉!
后有岳不群,前有司马迁。
文武双全师,无事把花拈,
我向灵山去,谁人说我癫?
若有膜拜人,一脚先揣翻!
天下本无事,谁人惹话端,
慧剑一起时,佛魔皆斩完。
意欲得剑者,苦海正漫漫。
虽然说此事,其实亦多言。

楼主:
倚天屠龙老兄虽然不是LS的技术支持人员,但是很通晓PLC的精髓,为人也很诚恳。如果出家了,实在是工控界的一大损失啊!
这个类似的系统原来是用工控机配运动控制卡做的(大约一万三千多),用VC实现这种算法当然EASY。。机械厂家今年再搞一套这个设备卖,他们库里正好有一个K7M-DRT30U (1100元)+K7E-RY8A(250元)+3.2“文本显示器(360元),为了清库存,最大限度的发挥PLC的能量,既降低成本又提高抗干扰性,出发点是不错的。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麻烦的确不小了,虽然输入输出点不多,但是动作很多,要求也很多,还有自动方式,半自动方式,手动方式,报警点自动识别等等。好象他们存心要你把程序容量10K不用完不罢休。按他们的话,已经算是很大程度简化了,图象显示,打印功能,与中控室通讯现在暂且不提

楼主:
工艺复杂化并非我故意要的,而是用户就是要求你达到这么多效果。实际系统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动作比较多。
1、钢板进入清洗机后不考虑横向传送动作,只是在清洗机内按进入顺序依次排列,所有宽度问题不用考虑,钢板之间的间距可以不一样。
2、喷水阀数量是固定的,喷水阀的位置是固定的,钢板是输送过去的,钢板走到喷水阀下时它就动作,走过了喷水阀就关。一块长的钢板对应多个喷水阀,一块短的钢板也是要经过所有的喷水阀
3、至于“不要考虑节省用水,不用控制喷水阀时间动作”这个问题,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工艺的具体实现是院级各位高级工程师,行业专家他们定的。咱们的任务只能编个程序,控制个电机,开关几个阀,满足他们要求啊。
4、至于用大量的钢板建立“过于复杂的模型”,其实这个模型没有那么恐怖的,只是数目略微显得多一点而已。在这里只是讨论,学习,交流。
估计只是我目前处理多个联锁动作的经验少,应用方面指令用的少的原因吧。毕竟PLC功能那么强大,实现它应该不在话下。
附加一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无论搞技术的还是不搞技术的,无论20岁的还是55岁的,现在一提到PLC他们就认为它什么都能干,各种功能都有!而一谈到梯形图,不管编过的还是没有编过的,都认为编程很简单。都认为程序应该附加在硬件里,应该属于免费赠送的!但是你要是晚两三天给他调试,他会每一天打来10个电话催你!

楼主:
来个示意图

网友A:
按照你的新说法就不用建立什么模型了。采用很简单的传感器+PLC+气动元件执行功能就行了。

在每个喷水阀下安装一个红外反射侦测探头,钢板来了,喷水,钢板过了,停止喷水。但是这种情况就是要求在清洗机内不能采用输送带,而是采用有间隙的一大排辊不断运转的形式,因为这时候红外反射侦测探头必须是对准空隙来检测钢板的进入的。这个方案就是全自动洗车机的方案,如果加上循环水利用,再次加压的话,它非常高效非常节省。至于外边还有多少个伺服电机和轴编码器,复杂计算,钢板的精确定位等等,纯粹杀鸡用屠龙刀了。

那些院士级别的高工和专家不知有没有搞机械的,当然这样的方案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太简易了。如果按他们的方案,好像非要搞出个轴编码器+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卡才能解决,简单问题复杂化+连篇累牍的科研报告就是某些自诩为精英的特点,因为他们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神秘化,让自己的职业神圣化,之所以大玩花样,大搞楦头就是为了让那些认为工程或设备简单的人一脑袋的看不明白,听不懂,忽悠不住更会忽悠的高人,所以只好甘拜下风,乖乖交钱罢了。

看看下面这个,我一开始以为喷水阀在清洗机内还是有运动轨迹的呢。
????????????????????????????????????????
4、输送带的长度是固定的,以及多个喷水阀之间距离,调整以后位置关系也是固定的,这些数据都可以由触摸屏输入。
????????????????????????????????????????
2、喷水阀数量是固定的,喷水阀的位置是固定的,钢板是输送过去的,钢板走到喷水阀下时它就动作,走过了喷水阀就关。一块长的钢板对应多个喷水阀,一块短的钢板也是要经过所有的喷水阀
????????????????????????????????????????

还要在触摸屏上输入传送带的长度,还有喷水阀的固定距离,难道这些“固定的机械尺寸”还可以在清洗操作过程中修改?这不明显在唬人吗?不知是你老板还是那些专家要求这样做的,真是见了他奶奶的大头鬼了!

这种情况下你就只好勉为其难了。你不是做设备的,没法子要求机械设计做出相应的变更,做这样倒霉的工程也会累死人的,我真的不能再说什么了。游戏规则是人家定的,你就乖乖跟着人家玩吧。

---------------------------------
如果出家了,实在是工控界的一大损失啊!
---------------------------------
我出家了,未必就是工控界的一大损失,但未尝不是佛门的一大幸事啊!!
---------------------------------
佛外莫求佛,
门外莫求门。
真佛无有真,
身外无有身。

楼主:
TO倚天屠龙::
1、上次提到"在每个喷水阀下安装一个红外反射侦测探头,钢板来了,喷水,钢板过了,停止喷水",不需要加那么多传感器的(成本考虑),由编码器计数,可以得每个板头和板尾距离的。
2、触摸屏上输入“传送带的长度”,“喷水阀之间的固定距离”,指的是第一次调试的时候输入该数。如果以后机构有调整,再重新输入。这些都是简单的。不需要质疑啦。
3、“至于外边还有多少个伺服电机和轴编码器,复杂计算,钢板的精确定位等等,纯粹杀鸡用屠龙刀了”,其他处是有2个伺服电机和1个编码器。但它们是处理别的,与这个模型关系不大。只是用同一个PLC完成。也就是尽量发挥PLC的作用。伺服电机之类大约占用了一两千步程序,因此就当它不存在就行,不用再考虑它。
4、我的初衷是:只用这么一个PLC,不再添别的传感器,能处理这个循环,就OK了。所以在这里只需讨论思路即可--如何用最少的步数实现能达到那个效果?

楼主:
屠龙什么时候开始以心向佛?打算终南山还是五台山?是不是酝酿了好几年?

网友B:
看图不难做!!!!电器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A:
To “改行3次”:

   本来不想说话了,但是听来听去,你说的这个东东实在叫人眼晕(刚刚看到你的示意图)。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的意思。这个清洗机顶多用到计数功能,为什么要计长?就是为了定位不同钢板在清洗机内的位置?然后根据输送带的运转长度计算钢板能否达到不同的喷水泵,到达钢板起始位置就开始喷水,离开钢板尾部位置就停止喷水。这样的话软件相应的就复杂多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你设想的那样,需要“用60个计数器C,90个内部继电器M,做一个30的队列大循环,估计此处就需要1500步程序......”。

    按照正常的思维模式,投入相应的硬件(在喷水泵下安装多个感应钢板到达和离开信号的传感器),这个清洗机的程序根本就没有难度的。但是非要用轴编码器计算钢板到达的首尾长度,对安装在清洗机内部的喷水泵的不同距离累加累减,你就慢慢做吧。

    我对你屡次改行的最大疑问:
1、从你的言谈看来,我估计你有研究生的学历,喜欢学术化的东东。
2、你有自顶向下、逐层分解的编程思维模式,估计你是搞计算机软件编程出身的。
------------------------------------------------
我的结论:

1、    这个控制系统的设计是有缺陷的!明明知道软件编程人家不会额外加钱,非要出力不讨好,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什么?!

2、    按自己的想法做设备的话,这个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按人家的要求做工程,编这个程序就是个有点麻烦的事情了。

3、   复杂的工程控制需要建立模型,这样的东西的确不需要建立什么模型。
------------------------------------------------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求之不得
辗转反侧
天下无事
庸人扰之
杞人忧天
我自空谈
------------------------------------------------
访隐者不遇
贾岛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此为终南山,道家圣人隐居之地。
------------------------------------------------
佛教四大道场:

文殊踞五台
青狮伏群魔
观音踏普陀
潮音度众生
普贤显峨嵋
独领天下秀
地藏隐九华
拔济众生苦

在下身居红尘,一心出离,虽在三界五行,然觅自身了不可得,出亦不出,不出亦出。出不出家,实在无所谓了。以此徒然形骸,无为身心,做些索然寡味之事吧。
------------------------------------------------
真的腻了,真得匿了!

楼主:
 倚天屠龙的理解终于符合了,正是要用轴编码器计算钢板到达的首尾长度,就是为了定位不同钢板在清洗机内的位置,然后根据输送带的运转长度计算钢板能否达到不同的喷水泵,到达钢板起始位置就开始喷水,离开钢板尾部位置就停止喷水。
本来程序就能搞定的东西,加那么多传感器干什么?成本也上去,以后维护也麻烦.机器里的环境恶劣的不得了
改行3次既不是研究生也不是计算机软件,属于听别人话给别人干活的,生活在最底层的.只是对PLC有一点兴趣而已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数据转换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对你这么热衷软件编程的热情,表示钦佩!你的程序,我没看懂,在此表示遗憾,很陌生的指令,只能猜解,三角形边长和角度的运算吧。

但是我得多说两句不该说的话,这个设备,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的,它不是数控机床和机械手控制。

作为一个没有考虑到节水的清洗设备,我不知道用传送带控制在钢板头部到达之前提前1秒开始喷水,和尾部经过之后1秒后关掉有什么不对的。你非常明显地把这个系统复杂化了。当然前1秒和后1秒只是个例子,你可以在触摸屏中修改它。

请用轴编码器计算当前输送带转速,将当前喷水泵的不同距离转化为到达时间,然后你把这些不同的时间堆栈,再一一取出即可。对我这样习惯于做便宜系统的人来说,不用轴编码器也能办到,一个主动滚套上按圆周开多个孔的圆盘,用普通接近开关也能办到。
---------------------------------------------
再没有什么好方案了。
---------------------------------------------
善泳者溺于水
善舟者覆于浪
---------------------------------------------
编序编完了,
设备累死了;
设备卖出了,
款项不见了;
款项回来了,
公司倒闭了;
.........
GDP提高了,
文明进步了,
猪肉涨价了,
荷包贬值了,
印花税提高了,
股票贬值了,
..........
价值回归了,
金融崩溃了,
制度覆灭了,
老百姓解放了!

网友A:
想看更多精彩发言,请顶帖!!!!

少壮幼妇,老弱病残,奇形怪状一概不限!

网友C:
精彩,设备恐怕不是清洗钢板?
顶

网友A:
鸡肋工作终于辞了,干够电工了,搞了这么多年工控,没配过这么多电气箱。
真是一个足够的教训,并非是除了努力的自己,别人都不可相信,而是你除了控制自己,别人和整个环境都不可控制。
--------------------------------------------------
能够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做成事情的人,就是幸运的人。
在不具备任何条件下完成事业的人,就是英雄。
我只是一个倒霉蛋而已。
--------------------------------------------------
我之所以没疯掉只是这个荒谬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我是足够冷静的了,尤其是你有为出口设备设计电控系统的能力,但屈居电工而且每月半薪还欠薪时。
一想到这社会环境好歹比奥斯维辛集中营强点,我才勉强挺了过来。
---------------------------------------------------
我含辛茹苦的工控同胞
我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
我灾难深重的祖国
卑鄙假借神圣之名
社会主义乔装打扮
用资本主义的残酷事实正在蹂躏你
....................
天堂的诱惑
何时平息
滴血的心
哽咽哭泣

楼主:
烦恼啊,LG的POSIST不知道为什么总发不出脉冲(已经在参数/位控/数据录入里编辑了各步),在各开始和结束段加POSCTR 0 0 和POSPRS 0 0也不管用.很奇怪.而用POSVEL 和POSDST就能实现动作.另外K120S用户手册里为什么不介绍PLSOUT,难道不推荐该指令了?

楼主:
"对我这样习惯于做便宜系统的人来说,不用轴编码器也能办到,一个主动滚套上按圆周开多个孔的圆盘,用普通接近开关也能办到。" 倚天屠龙就是不一样啊,经验多多,想法和那些专家一样了.现在辅助加了24齿码盘加光电,3000RPM/60/60X24=20HZ,第2个60就是减速比,现在脉冲时间1000/20=50MS,用普通点就够了.我现在各板头,板尾分别用D寄存器,来一个脉冲+1,再与4喷头位置值比较即可,现在模拟了动作还可以.

楼主:
关于那个角度真是不好意思,这个不是LS,是FX2N,不过都是日韩的东西,差不多啦.

楼主:
原来打算P7--P1--P8--P3,实现一个POSIST的简单动作,但是没有反应.而那个POSJOG动作是正常的.
请高人指点,大恩不言谢!!

网友A:
恭喜你,程序很有进展。
=====================================================
“倚天屠龙就是不一样啊,经验多多,想法和那些专家一样了.”
----------------------------------------------------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认为改为“那些专家的想法和我一样了”比较恰当。
我一开始就认为这个系统的设计过于富余了,想必你也看到了我对那些专家的激烈抨击。
只有对抗权威,才能成为权威!
=====================================================
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有破有立,无立无破。
=====================================================
佛说有我,其实无我。
佛指明月,当看明月。
=====================================================
鸡肋工作辞了,正在炒股,大盘震荡,这样比较刺激。
股本不多,深套不怕,激战犹酣,游戏人间。
=====================================================
“改行三次”在使用什么样的交流伺服电机,使用在什么场合?控制效果怎么样?如果感觉效果还可以,不妨回个帖子,告诉我个生产厂家的网址,或者将硬件资料发送到我的邮箱:kueni@sina.com,鄙人不胜感激!
我的这个行业没法干了,别人在使用轴编码器+交流伺服电机,我用PLC+高速接近开关+变频器做同样的系统,几乎有同样的控制效果,还是产品寥寥,没有市场。我诅咒这个行业的设备厂家,祝愿他们顺利倒闭!
-----------------------------------------------------
提刀屠龙龙何在?
仗剑倚天天不公!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现在硬件技术已经很稳定了啊,抛开民族传统说话,日本的性能最稳定,安川,三菱,松下,富士的,国产的现在也很不错,比如南京的ESTUN的EDB系列.针对控制效果而言,我觉得与电机的因素很小,主要是与程序是否合理,启动,换向,加减速时间,速度,最高频率有关.另外也与参数设置是否与现场工况符合.

网友A:
大哥,不是我不想用交流伺服,客户要求、产品利润就逼得你用开发低档系统。
我们这个行业过于拥挤了,没有价格同盟,设备价格上不去,原材料价格又在飞速增长。如果没有出口,大家就都在内部打价格战,互斫拼血,死一个少一个,大家还能好过些。
国产的交流伺服电机麻烦在介绍几个怎么样?我想在家开发行业内的系统,到时侯帮着瘸子打瞎子,打的就是那些不长眼的,打死一个少一个。也算我替天行道了。
==================================================
提刀屠龙龙何在?
仗剑倚天天不公!

楼主:
别的品牌国内"自主研发"很多,但是目前的质量和稳定性真不好评价,毕竟没有用过,无法评价其优劣.北方的和利时算是中国工控行业的老大,我看见别人用过他的,应该在这方面不会落伍吧.如果台湾的算国产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东元和台达的.东元的直流调速很牛.

楼主:
我感觉变频器和伺服电机应用在不同场合,各有优劣的,变频器主要就是调速和节能,在调压力\流量方面是优势,伺服与步进电机就是位置控制,也就是电机还没有启动就能"告诉"电机该走多远,走到何处该干什么.尤其是机床上的插补场合.而变频器在这方面就没有办法了,不是他不行,是交流电机没有这么舒服的听话了,至少你要编码器和抱闸才能把他按住.当多轴联动,频繁启动,停止,换向的时候更麻烦.不过在多轴联动,一直一个方向走的场合,变频器还是不错的,比如卷取与放卷,造纸,物料输送之类的场合.

网友A:
顶你的帖子。
你的回答不错,于我心中有戚戚然。

网友:
LG的PLC 质量不怎么理想

网友D:
检测个上升沿和下降沿,有个上升沿的时候开始记数,检测到下降沿的时候停止记数,然后每次把计数器里面的值转存到数据寄存区去,最后再运算.如果用编码器定位的话,只要计算长度就可以了,应该用不了那么多的记数吧?不过要是想简单的话,你就一个速度跑好了,然后用定时器做好了,不过会造成误差,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倒是可以采用这个方法的!

楼主:
我现在只用一个计数器,达到31时计数清零,用60个器存器,分别记忆板头和板尾的位置变化,用60个中间继电器记忆板头和板尾是否还在机内,如果在机内,每输送一个脉冲,相应寄存器+1,因为速度不是恒定,而且时间很长,不宜用计时器.现在位置变化基本符合,输送带变频器从10HZ到50HZ变化,喷头动作误差在5mm以内吧.

楼主:
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输送方向的脉冲当量计算值是3.1416X100(直径)/24= 13.09mm/p, 但是我只有输入为它的一半时(6.545mm/p)才位置符合,难道是DINCP D0210每次会+2,或是受什么扫描周期或电路干扰影响,一个脉冲当成了两个?

网友A:
以下是你的原话:
==================================================
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输送方向的脉冲当量计算值是3.1416X100(直径)/24= 13.09mm/p, 但是我只有输入为它的一半时(6.545mm/p)才位置符合,难道是DINCP D0210每次会+2,或是受什么扫描周期或电路干扰影响,一个脉冲当成了两个?
==================================================
“现在辅助加了24齿码盘加光电,3000RPM/60/60X24=20HZ,第2个60就是减速比,现在脉冲时间1000/20=50MS,用普通点就够了.”
==================================================
提醒朋友注意一下:
采用的普通输入点应该在p00-p07之间,不要采用高速脉冲捕捉。
另外脉冲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对。50ms是整个脉冲周期,应该根据圆盘上开孔和未开孔的部分,得出高低电平的开通比率,最终计算出高电平的开通时间,这个开通时间肯定小于25ms。
一个脉冲被当作两次脉冲问题就在这里。
你应该按计算出的高电平宽度设定输入滤波时间,LS对输入点的脉冲滤波设定有问题,没有分别针对单个输入点的脉冲滤波设定。如果你采用多个连续的普通点高速输入,需要你在软件里进行编程滤波,用计时器就行。
设定方法在kglwin中的参数设定中。
--------------------------------
提刀屠龙龙何在?
仗剑倚天天不公!
自负平生多奇志,
却向空门高处行。

楼主:
P0为脉冲输入,采用了高速脉冲捕捉。滤波时间无法分别针对单个输入点的脉冲滤波设定,会影响其他输入点,比如限位开关,故没有设置。另外我所担心的还有他们用的接近传感器很便宜,反应时间也许有问题。既然输送速度变化了好多档,位置竟然还比较吻合,只能希望它永远是2个脉冲不要再变了。我虽有疑问也不管太多了,现在已经交付。

网友A:
工程虽然完成了,但没有做到完美,也是一个缺憾吧。
=======================================================
我们的星球在佛教中被称为“婆娑世界”。
佛教:解脱了的人给予地教诲。
婆娑:缺憾、不完美之意。
佛教的说法当然要比基督教的原罪理论高明不少。
=======================================================
很多可笑的意识形态都意图控制这个物质世界,但除了一次次验证佛教的空性理论之外,他们最终都会一无所获。
=======================================================
另外我们的汉语中的“世界”这个词也来自印度的古梵语佛经,即“时间和空间”的组合。
就时间来说,现代的科学理论尚无法验证佛教的“前世、今生、后世”的三世说法,但我们屡屡看那些子肖母,女肖父、夫妻相等等的现象,也许大家对佛教的“因缘”说法想必有点相信了吧。
就空间来说,我们常说“四面八方”,但在佛经中,经常使用十方的说法,除了我们的八方,还有上方和下方两个方向。有些寺院,经常有“十方丛林”的匾额,这就是接待各方和尚、允许他们挂单暂居的标志。
佛教是中唯一预言自己将覆灭的宗教。
所有披着淄衣、却尘心未消的衲子将无所庇护,在茫茫苦海中头出头没,没有尽头。
苦哉!

楼主:
为了确保稳定,我昨天去修改了一次,取消了P0点脉冲捕捉,同时P0-->D M82 ,将DINCP D210等的条件改为M82,现在正常了,输送方向的脉冲当量计算值13.09mm/p.倚天屠龙不愧是行家

网友A:
我有一种预感,
就是股市要崩盘了,
最多两周的时间
为什么要崩盘?
就是股市不想让我挣钱了。。。。。。
======================
荒谬的世界唯一的真理就是你那残酷的笑
======================
抢劫不如去炒股,
炒股不如当政府,
炒股还要拿本钱,
政府抢钱不用刀。

楼主:
我靠,请不要乱发广告,我这里只讨论LG的

网友E:
别的品牌国内"自主研发"很多,但是目前的质量和稳定性真不好评价,毕竟没有用过,无法评价其优劣.北方的和利时算是中国工控行业的老大,我看见别人用过他的,应该在这方面不会落伍吧

网友A:
品牌技术论坛,
技术人员专用,
本讨论帖已作为精华置顶,
杂牌工控销售人员与狗不得入内!!![/b]
===============================
杀鸡屠龙刀
骟猪倚天剑
杂牌军若来
阉掉进猪圈
===============================

楼主:
TO bjj:
呵呵,老兄明察秋毫,
令我不禁惊恐.
"老大"一说,
纯属无意
若有得罪
还望海量
我在广州
与他们毫无干系
切莫误会
另外,老兄变频器情况如何了?

楼主:
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轮子1转动,另外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另一个轮2 )跟踪这个轮1的速度转过一定角度,在这个转角内两者要求尽量的同步(线速度差<0.05mm),通过编码器反馈.运动过程中轮1有可能会变速.倚天屠龙对这种同步的控制有过类似的体验么?

网友A:
选择好合适的时基中断,编码器采样计数,运算,输出到另一个轮就可以了。
==========================================
提刀屠龙龙何在?
仗剑倚天天不公!
自负平生多奇志,
却向空门高处行。[/b]

楼主:
谢谢. 不知道用PID调节是什么效果,滞后超前的真不好控制.感觉用PLC做这种速度和位置的变化真是麻烦!

楼主:
我现在想用K120S通过串口给计算机发送和接受几个实时数据.不知道用专用协议还是自由口编程的好实现?据说通讯线与编程下载线是不同的,是否有编程下载线支持的通讯方式?

网友A:
<MASTER-K系列CNET网络模块用户手册>包含编程通讯模式。

楼主:
打算用PC:2,3,5-->PLC:7,4,5这条线做

网友A:
link模式,采用专用通讯协议,同样没有问题。
==============================
提刀屠龙龙何在?
仗剑倚天天不公!
自负平生多奇志,
却向空门高处行。
==============================

楼主:
当上位软件发送十六位数据"33 33 04"时,开始测量;
发送"66 66 04"时,停止测量并把脉冲总数发给电脑
发送"11 11 04"时,计数复位或预置.
调试基本符合,但还有待完善.
欢迎斧正!

网友F(2007-07-06):
K120S的PID功能如何?是否有人用它做过变频器恒压供水的项目?扫描时间,操作模式,P值,I值,D值,模式指令一般选哪个?运算法则只要是模拟量就选"速度"模式吧?另外,用模拟量输出,485通信或温控器这3种方式那种稳定性和精度上比较可靠?谢谢

网友G:
改行3次
你好!可否给“清洗机控制系统”的程序,我刚接触LG-PLC,这个程序很值得去学习.
sdfwd@126.com

楼主:
TO sdfwd
你想学习什么方面?可以告诉我
这个清洗机我编的感觉有点胖
我需要整理一下

有些工艺动作对你来说没有用可以删掉
要不然程序太大
里面的M和S状态太多
如果你是初学你容易看着眼花的

我这里有很多小程序和例子啊
都可以给你看看的

我的邮箱
xiaoyuafu126.com

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可以相互交流

楼主:
用电脑实现PLC数据的采集和显示,处理

楼主:
读1#PLC 纸型为1时的D3511起一个字
05 30 31 72 53 42 30 37 25 44 57 33 35 31 31 30 31 04 43 33

假设为2318,(H090E)
PLC反应:
06 30 31 72 53 42 30 31 30 32 30 39 30 45 03 31 32

写入 1#PLC 纸型为0时的D3501起5个字  150,300,450,600,750,(96,12C,1C2,258,2EE)

05 30 31 77 53 42 30 37 25 44 57 30 30 31 36 30 35 30 30 39 36 30 31 32 43 30 31 43 32 30 32 35 38 30 32 45 45 04

读2#PLC 纸型为0时的D3501起5个字

05 30 32 72 53 42 30 37 25 44 57 33 35 30 31 30 35 04 43 37

假设为150,300,450,600,750,(96,12C,1C2,258,2EE)

PLC反应:

06 30 32 72 53 42 30 31 0D 0A 30 41 30 30 39 36 30 31 32 43 30 31 43 32 30 32 35 38 30 32 45 45 03 37 41

楼主:
软件参数:通讯0允许,8位,无效验,19200或9600,专用协议,主从协议改为从,1#CPU可设为0#或1#站,2#CPU设为2#站,

楼主:
纠正一下图上接线
PC:2,3,5-->PLC:7,4,5

作过这类型通讯的朋友,
欢迎在此交流一下它的稳定性和交互实时性。
我现在正考虑用485口还是用232口。

网友H:
看不懂..顶下`~~

网友I(2007-08-19):
简单的玩意整复杂了,没事找事玩!

楼主:
TO 阿二:
长度不代表复杂
不熟悉指令资源时或者没有用过才会觉得复杂
复杂部分在于上位软件(因为我没用过VC)

网友D:
无协议通讯吗?返回的应该是ASC码吧~我感觉你的似乎没有把数据写进去呢,如果写进去的话,应该会把96,12C,1C2,258,2EE回过来表示成39,36,30,31,32,43…………为什么在你的数据包里面没有这样的排列组合啊?以上所说的是自由口协议。挂站的话走的是485的。
另外,你知道LG的PLC通讯协议格式吗?这个手册里面是没有的吧!如果不知道,你就用LINK模式好了,很容易实现的东西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而且LG似乎也不对外公开这些东西的吧!

楼主:
是专用协议。通讯协议格式我是照K120S用户手册编写的。无论采用485方式还是232通讯数据都可以写进去,从上位机电脑主站和两个触摸屏都核实了数据对应的。(上面1#写数据,我忘了记录PLC的反应,实际是对的)因为两个PLC距离不远(1米多),我现在决定就用232口。(省去那个485/232转换器和5V转换麻烦)。只是不知道这种方式在现场通信速度和稳定性如何?

楼主:
做一个组态界面与PLC通讯,用VB,VC,DEPHI哪个软件好一些?

网友J:
路过

提鞋

仰望

网友K:
  顶你的帖子。

网友L:
有个想法:
既然连续,从头开始计数,安装限位开关

网友M(2007-10-18):
那里有LG的编程手册下载  我好学习学习

楼主:
工控网里的自助资料库里有很多的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

网友N(2008-01-04):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复杂啊?为什么不在喷头那装个传感器啊?也不贵啊?

网友O(2008-10-08):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POSIST运行一次就不能用行第二次。必须PLC复位后才能运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P(2009-02-09):
www.huamon.cn

专业销售LGPLC 自动化元件

网友Q:
说的很实在,有用,学习了,丰富资料汇集,总有你想要的  www.gongso.com/data_sitemap.htm

网友R(2009-12-03):
专修各种变频器 PLC 伺服器 伺服电机 触摸屏等 PLC编程 机器改造 出售各种最新PLC密码软件:S7-200CN OMRON LG FBS 台达 西门子LOGO 松下 EV触摸屏 三菱PLC 三菱触摸屏 GP触摸屏 亚控组态软件6.51 6.52的软件狗 亚控组态工程密码等 服务电话:13556737676 东莞友诚自动化 肖工

网友S(2010-06-05):
请问各位大侠POSVEL 脉冲数怎么指定内址D4100

网友T(2011-07-04):
lg    K7M-DR60U(N)型号 的电脑数据线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