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探讨:温控PID整定

楼主(2007-06-02):
请教:用阶跃反应曲线法做PID参数整定,(此法为开环整定法)对一铁块加热,使铁块的温度可控,假设为100度、200、300度都可以,在开环情况下最终达到开环稳定(即给定值),亦使加热和散热平衡,达到控制的温度。通过导通和关闭加热棒的占空比来实现。注意,加热棒是嵌入在铁块中的,才能使铁块加热!
由于其中有些环节还搞不清楚,请问有谁接触或做过类似的PID整定,或者没做过的都可以探讨一下,谢谢!QQ56090743

网友A:
即是开环,就与PID无关,PID的基本概念就是 要反馈.

楼主:
那是PID计算,我现在是PID整定,是在计算之前的步骤

楼主:
怎么就没有高手参与讨论呢?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啊!

网友A:
PID整定一般都是 设备投运是 在线整定, 计算之前的整定都是毛估估.

楼主:
我是想做在线自整定的程序,你可能还没理解我的意思!即我不买PID控制器,自己做两个程序,一个整定程序,一个PID计算程序。

楼主:
有哪位想知道吗?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B:
十年前俺上学时学的,估计有可能是20年前的自整定理论。PID自寻优有两个方向的算法,一是深度优先,一是广度优先。从字面意义上,这个寻优思路很明确,在保证系统安全的情况下,根据给定与反馈的收敛关系来一步步拟近最佳参数,但是算法实现还是要靠自己,具体的俺也没做过。

网友B:
好象现在学界在大搞神经网络,如果您搞过这东西,不妨用它去试试。或者搞系统辨识,用一定的方法给系统加给定,根据系统响应,算出系统特征,那么PID的参数也就手到擒来了。

楼主:
那个太复杂了吧,有点不太现实啊!只停留在理论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