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ACS800 双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07-06-02):
   大家好!
   如题请教!条件为双电机传动轴直接采用法兰连接至一传动轴以驱动机械设备。   电机型号一样 , 功率为600KW。采用的是ABB ACS800型变频器,目前遇见现象为双电机(A电机为主电机模式)在正转(以A电机的方向为标准)时双电机扭矩和电流分布均匀,比较正常。但是反转时当速度达到在变频器里面参数所设置限制的80%-100%时出现所有的扭矩全部偏向于主电机A,出现电机不同步现象。若负荷过大时将造成主电机A电流过大。
    切换用户宏改变主电机模式(B电机为主电机模式)在正转(以A电机的方向为标准)时双电机扭矩和电流分布均匀,比较正常。但是反转时当速度达到在变频器里面参数所设置限制的80%-100%时出现所有的扭矩全部偏向于主电机B,出现电机不同步现象。若负荷过大时同样将造成主电机B电流过大。
    参数设置70. 7,   70.08,  70.10,  70.17,  70.18 ,  70.11设置为201。经检查均无错误,并更换新RDCU板后还是同样现象,同时检查编码器反馈以及更换新编码器也未发现问题,或者去调从电机编码器后试车还是同样现象,软件为ACS 800 1740-7NR AMXR7130。 试车时监控主机2.10和从机2.08, 2.20扭矩百分数都是一样的。但是从机就是跟不上来。
    以上问题请教,谢谢各位。
    我邮箱为hjfirst@sohu.com

楼主:
不好意思的哈,70.11  设置的是210  打错了

网友A(2007-07-11):
你是宏华的吧!!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A:
看一下主电机的过压控制器是否关闭!!!

楼主:
瑞鹤兄是那位?

楼主:
  已处理,主要是程序和变频器参数上冲突了.多谢各位的建议,希望以后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B(2009-02-25):
大家好

我是一名煤矿工人,现在负责采煤机电器维修,最近一段时间一段时间遇到一件辣手的问题,采煤机是电牵引两台ACS800变频器,带两台55千瓦电机,一拖一分主从,两台变频器中间是光缆连接。上位机是一台执行控制器。两台电机同时拖动整个采煤机行走,变频器已经改造了,造型也不是市场买的那种。不过别的 没有动。

现在是一台坏了,我想把两台55千瓦电机都接到一台变频器上。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参数。还需要电机励磁识别吗?应该怎样调整。谢谢大家。

我的邮箱号eickhoff@yahoo.cn

网友C:
不能用励磁识别功能,因为励磁识别功能只适用于单台电机。

可以用两台变频器,主机牵引,从机用下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