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轴器

楼主(2007-06-02):
请教各位大大,伺服电机和我杆的轴径为19mm和25mm,选什么样的连轴器比较合适,价格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A:
多大的电机?如果是小的用一段橡胶管就行

楼主:
500W的电机,输出轴径为19mm,转速1000多,橡胶套不行吧。

网友A:
用一段加厚的胶管应该是可以的,可以试一下,也不用花多少钱,如果两个轴距离太远就不行了,用胶管有很多的优越性,设法缩小轴间的距离,越近胶管能承受的纽距就越大

网友A:
哦 对了 别忘了两端用管箍卡紧了

网友B:
連軸器用膠管虧你想的出來 天才
傳動誤差是多少 也幫人算出來
若有風切聲造成異音 怎解決也要提出來
幾千塊電機 就為省些小小錢 真是摳錢 製造問題天才

無言

賣軸承都有連軸器 只要告他兩端安裝口徑 承受扭力 還有希望傳動誤差範圍 都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C:
如果19mm和25mm都属于标准轴径,可以买到现成的不等径连轴节。

网友D:
用橡胶管?测试编码器是有这么干的,毕竟没有多大扭矩,也不在乎滞后之类的问题。作为真正的传动部件,橡胶管不太合适。

网友A:
我们的电机只是小一点,用一年多了 ,很正常,没感觉到传动误差的影响,还有编码器原来用的是那种铝的带簧片的,经常会机械松动,后来全改成胶管,只能说很好用,并且不坏,这个方法只能说有可行的一面,不能说是适用于所有的设备,只是探讨一下。笨鸟先生说话很刻薄。

网友E:
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唯一途径,有时看似不合理的东西在实践中未必不可,相反还可能解决现场的大问题。

网友D:
如果没有位置精度要求,没有大的加、减速,就没有问题。

网友F:
常见的那种铝合金的连轴器不知道能保证什么精度,有些中间是有两圈弹簧结构,有的好象有塑料做缓冲,没细研究过

网友C:
铝合金的连轴器,有对向间隔正交开槽结构的,也有中间采用两圈正交固定的弹簧结构的,还有采用波纹管结构的,上述结构,理论上都具有所谓的“万向”连接和传动能力,一般认为,只要两轴足够平行,偏心度在连轴节允许范围之内,可以不考虑轴间传动误差或精度问题。
当然还有采用“空间十字滑块”(即“有的好象有塑料做缓冲”)结构的,可能会存在间隙和磨损等问题也为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