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门子解决不了的问题!盼高手!

楼主(2007-06-02):
工程中出现的问题,紧急求助!,SM331-7KF02模块接K型热电偶,温度在400度以下时显示正常,超过400度后就不能显示,程序监控显示输入信号为7FFF,测得热电偶电动势为20MV,热电偶为补偿导线连接,接到7PF11热电偶专用模块上温度显示正常,7KF02模块硬件组态正确,10-11端子已连接,打电话资询过北京西门子技术支持,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因工艺温度都在400度以上,不得已只能为了2个热电偶再买一块7PF11模块,请问高手问题出在哪里,是西门子7KF02模块有问题吗,论坛中还有其它朋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超出仪表的上限了,看看设置,有没有测过电流,尤其要测超过400度的电流?

楼主:
热电偶输出的是毫伏的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啊,

网友B:
你说的显示是在哪里显示啊,如果是在屏上的显示没有了,那你看看输出域的位数选少了,如果是在程序中监控到显示没有 了的话,你看看地址范围是不是小了。还有就是楼上兄才说的仪表量程和程序里的量程是否对应。

网友C:
检查一下模块的输入信号量程的定义是否正确,是否只能测400度,到了400度以上就溢出了。这个根本问题就在于模块的D/A转换数据正确与否,查一下模块的用户手册吧,打电话到西门子再咨询一下,电话是:010-64719990技术热线,应该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网友D:
通道坏啦

网友E:
买块导电的仪表

网友F:
是不是你定的电偶的问题
是那种高温电偶吧
只能显示工作温度啊

网友G:
不是定义的模拟量类型不对?

网友H:
很多问题还是要到现场去才能判断,电话支持还是有限.可能的话我可以去你公司帮你查.搞不定不收费.联系方式:lijungan@gmail.com;13510373295.

楼主:
楼上的,一边去玩,你算什么东西,有本事你在家弄个模块和热电偶试下,别动不动就收费,你以为你自己很能干吗

网友I:
硬件组态TC-I 换 TC-IL试试?
热电偶有用过7KF02模块的,没碰到过搂主问题.
倒是西门子热电阻模块的硬件组态有"CLIMATE"和"STANDARD"两种方式,好象STANDARD最高只显示120度的.

网友J:
楼主不要那么厉害吧.
他说收费,你可以不理他,怎么就骂人呢?
说实在的,有人帮你解决了问题,收费也是应该的.不要总把做技术的看得不值钱啊.

网友K:
我建议您换一下模块吧。如果愿意联系我son0428@163.com

楼主(2007-08-04):
任然没办法解决,有高手愿意讲一下啊,硬件组态就是TC-IL

网友L:
以前听yuanle说过TC-I和TC-IL的区别,当时没记录下来。顶一下先...

网友M:
这个问题好像回答过,可能是在相同题目的另外一个帖子里。

网友L:
这个要顶一下。大虾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N:
检查一下量程设置

网友O: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P:
监控显示输入信号为7FFF=32767=上溢,k型标称范围=13720_-270看看你的量化对不对?超过范围=16220_13730

网友Q:
断一次电,再通电,我曾经遇到过,就是这么弄好的

楼主:
试过多次了,多种方法都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R:
将10和11短接,然后将热电偶输入通道的-端与之相连,应该解决该问题了吧。

网友S:
这样的人提的问题没必要回答他。

楼主(2007-09-04):
还是不行,现在换成热电偶专用模块了,

网友T(2008-04-13):
呵呵~~看半天还没看懂你们讨论地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