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200故障帮忙看看

楼主(2007-06-02):
西门子200的带了4个扩展,最后一个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正常工作的时候经常与CPU的通信中断,把它与上一个模块的连接线拔插几下就好了,我认为不一定是接触不好的问题,因为故障老是在正常工作时出现的,感兴趣的高手指点一下,我初步打算换个插头看看。

网友A:
很有可能,一个是它本身和插孔的问题,另一个是前一个插针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