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流量的控制

楼主(2007-06-02):
现场流量为几十升/小时,介质为液体,不导电,不知选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好.
还要选控制阀.

网友A:
转子式的可以用,也比较好用。

网友B:
精度要求,管道内压力、口径、温度,介质的粘稠度等等参数,需要告知。
要实现流量的稳定控制,流量计+PID控制器+调节阀+智能阀门定位器,就可以实现了。并且可以是高精度的控制。看产品的具体配置。欢迎垂询!
13501716803/021-54807896 上海矢量自动化

楼主:
管内压力为真空状态,温度为100多度,介质为有机溶剂.管径不好定,流量范围比较广,几十升到三四百升.所以管径要根据流量计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