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品要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7-06-02):
我有一种产品上面有2排5MM的孔,是分2次打出来的,打好孔之后在在下面热合一层颜色相同的塑料薄膜,就是上面一层有孔,下面一层没有,都是塑料薄膜,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这个孔的位置偏移了

网友A:
用机械视觉可以实现,如感兴趣请联系010-89502338杨先生

网友B:
我们也联系下:
ly_vision@163.com

网友C(2008-02-21):
我是做松下电工机器视觉系统和神视传感器的,
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020-87614408 李生,bopo200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