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8e3-rs232如何发送脉冲

楼主(2007-06-02):
我是这样写的
SetTo0High() ; DelayMs( 100 ); SetTo0Low() ;
SetDO1High() ; DelayMs( 100 ); SetDO1Low() ;
SetDO2High() ; DelayMs( 100 ); SetDO2Low() ;
SetDO3High() ; DelayMs( 100 ); SetDO3Low() ;
但是后面三种函数在7188e.h里面没有啊?
有代替的函数吗?
xiexie

网友A:
7188e3里面使用的是X508或者X509扩展板 DI/O的函数在X508.H中有定义
具体可以参照7188XB+X508的编程
DEMO位置
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7188xabc/7188xb/demo/bc_tc/xboard/x508/
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7188xabc/7188xb/demo/bc_tc/xboard/x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