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驱动器
求教,三菱MR-E侍服

楼主(2007-06-02):
各位高手们,,我想向你们请教下三菱MR-E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设置哪几个,,我没使用手册,,所以真的好郁闷.先谢了

网友A:
到三菱网站下载个吧。对照参数表设置。

网友B:
是“想让三菱MR-E驱动器电机用PLC4000个脉冲转一圈”吗?
没手册可以下载,或者向供应商索取,至少可以让他告诉你该怎么设吧!

另,类似问题楼主前两天似乎已经问过一遭了,今天怎么又问起来,而且还连发2个贴,建议今后相同或类似主题请勿重复发帖,还望配合版务,谢谢!

网友C:
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