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WinCC的OPC问题

楼主(2007-06-02):
看了WinCC的介绍,它的OPC DA服务器应该是免费的,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除了对DCOM的设置),可是我用OPC服务器查询工具,虽然查到了这个服务器,里边却什么数据也没有,只有一些函数。这是怎么回事?
我上次也是这么做的,很快就解决了,可这次却不行了,高手请解答,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答复?
难道是我的问题太easy了,你们不屑于回答?
哎!

网友A(2007-07-10):
你的那个OPC 服务器里面有没有数据点,只有服务器里面有数据,你才能在客户端那边看到数据

网友B(2008-12-30):
wincc 通过opc采集ARCNET网信号,

http://www.minyantech.com

应用于2500高炉风机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