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怎么报BUS电压异常故障

楼主(2007-06-02):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在工厂有一个UPS 型号为:C3K/2.1KW的,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它在刚安装上后什么问题没有,但过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它就报BUS电压异常故障,报警声常鸣,并且第一个红灯与第四个绿灯同时亮。但把它拿下来后就没事,很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高手专家能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我所接的进线电压为:220~245VAC,然后三个输出接口中一个接电脑,一个接PLC,但它与PLC之间有一个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还有一个接口没接。

网友A(2008-04-24):
我的UPS也有这样的故障.你是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吗?47072569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