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算电机用电量

楼主(2007-06-02):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家帮个忙可以吗?
比如说我有一台90千瓦的电机,当它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它一小时可以用掉多少度电?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吗?有哪位来帮帮我的忙,谢谢了!

网友A:
  用公式 P=1.732×UICOSφ

网友B:
一小时90度

网友C:
 楼上的说错了吧!交流电的用电话它包括的有功跟无功,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消耗有功 90度,无功另外记算。P有功=1.732×UICOSφ

网友D:
是的电机有无用功的不会是90度

电工QQ群  6314933

网友E:
90千瓦的电机,当它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它一小时可以用掉多少度电?

         W = P(kw)×1(h)= P(度) = 90(度)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6-3 18:21:00 发表的内容:
  90千瓦的电机,当它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它一小时可以用掉多少度电?

--------------------------------------------------------------------------------------------
刘兄说的欠缺:
90千瓦的电机,当它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应该大于90度!
因为电机的效率小于1,90KW电机是输出功率,输入功率应该是90KW / 电机效率(小于1),故电机的耗电大于90KW。

网友E:
1、“故电机的耗电大于90KW。”大多少?
2、那就不要算了,看电度表吧!
3、也不行,你能保证是1小时,不会多或少一两秒???

网友E:
“满负荷运转”
1、也不对;
2、多少为“满”,难道不多不少刚好90???

网友F:
没必要精确地计算耗电多少,也没必要精确地统计时间。
仅仅是电机的耗电的计算方法问题,计算方法必须正确。

网友G:
90kw为电动机轴上机械输出功率,电动机输入电功率应该再除以电动机效率,一般为0.85至0.90之间,则90kw电动机在额定状态下用电1小时耗电为90/(0.85—0.90)*1=106kwh至100kwh。可见当电动机额定功率一样时,效率越高越省电。

网友E:
   “计算方法必须正确。”

1、你说的对!
2、一般情况下,电机效率忽略为1;
3、所有电器设备的额定功率数(KW)就是它1小时的耗电度数;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电机效率忽略为1”
确实是这样,因为电机的效率约为0.85--0.9,并且电机的负载率也是0.85--0.9左右,实际电耗=电机输出功率*负载率*1/电机的效率,最终仍然=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当电机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这时满负荷基本上是看电机电流,考虑电压波动等原因,它1小时的耗电度数基本等于额定功率数(KW)。例如空压机等可以实测下。

网友H:
  满负荷运转,应理解为在额定状态下
90千瓦的电机一小时可以用掉多少度电?
         P=1.732×UICOSφ=90(kw)
         W = P(kw)×1(h)= P(度) = 90(度)
电机效率不可能为1,电机的输出功率=P*机械效率

网友I(2011-01-12):
引用 网友J:
关于

不是吧.

网友K:
对直流电机也是这样算的吗?

还有个问题:三相380V的交流电经整流后变400V是什么原因呢?一直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L:
接上电能表实际看看,到底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