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FXGP乱码注解的小技巧

楼主(2007-06-02):
我们一般的在三菱FX专用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里写的注解,显示的却是乱码,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字库不对,这里,我有点小技巧要告诉你:首先去C:\Windows\Fonts 找到MSGOTHIC和MSMINCHO然后删掉重新启动计算机再试试看,以前写的注解还是乱码吗??
  如果直接删不掉的话,我建议你先把它们的尾追改一下.比如改为MSGOTHIC.txt什么的那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删掉的~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不妨去试试~~

笨!

网友:
我刚好碰到了,
试试看吧!
不过,
也得先谢谢了!

网友A(2007-07-08):
我试过,有用

网友B:
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C:
我试过,也有用

网友D:
顶一下。不过现在不用FX了,都是GX了,还;能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