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锅炉电接电水位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02):
一个用于监控锅炉汽包水位用的电接点水位计,由15个电接点组成.在运行过程中当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位于水位下的电接点电阻时,第一,第三,第八点的电接点与其他的不一样:当表计的正极接电接点输入端,负极接测量筒表面时,电阻为数K欧姆;当表计的负极接电接点的输入端,正极接测量筒的表面时,电阻为无穷大.同一水位计的其他电接点用以上两个方法测量时阻值都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这个水位计的二次仪表显示的水位都是正常的,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A:
电极有可能脏了,擦一擦

网友B:
电极脏了,我们以前也用电极.就是电极好脏,不好用,现在已该成用差压变送器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C(2011-10-21):
电接电水位计容易结垢可以用智能水位计  WWW.XXYW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