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ATV28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6-02):
本人有多台ATV28 0.75Kw(380V级)变频器,在UFT参数选择n和nld时,变频器只能运行至10Hz,而UFT参数选择L或P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但过几分钟后即报OHF警报,测量三相输出电压和电流都平衡,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OHF是过载报警。
这类变频器使用到一定的年限经常报警OHF 或 OCF
你的变频器应该用了很多年了吧!你这个不是调整参数能解决问题的。电路上的故障。器件老化所引起。
这类故障的现象是这样的:去掉负载后,你就启动一切正常。加上负载后,有的在运转一段时间就报警了,有的一起动就马上报警。
调参数没有用。QQ:419292971 020-35542929

网友A:
kenengshi
可能是机器本身老化或者其他部位出现虚汗,器件老化等原因引起吧
有需要换品牌的话 联系
我在河北霸州

网友B:
本公司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特别对施耐德变频器维修是精通的.有二位维修工程师是上海施耐德服务部过来的,ATV21,11,31,61,71,ATV58,ATS48,,ATV58停产已经2年左右,是问题的高发时间,我司每星期能接到五台左右的维修量.需要帮忙的朋友可以直接来电,13814813652张工.QQ:105654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