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PM1A-20CDR I\O总线错误

楼主(2007-06-02):
OMRON CPM1A-20CDR的输入在没有接24V电源的情况下,0CH单元02,03,09,10输入指示灯一直亮着,连上cxp后报0x00co IO单元结束错误和 I\O总线错误,请各位老师帮助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PLC输入短路了。建议拆开机子,把各半卡卸下来,重装上看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得维修了。

楼主:
newchp:
老兄你好,我已经试了n边了。拆了装,量了电阻,也没有问题。你感觉应该是什么问题。

楼主:
斑竹,再忙什么怎么也不说话呢,各位老兄给指点指点.

网友B:
能把你的现存程序删除,重新输入。看看

网友C:
硬件问题,拿去修吧,和程序没有关系的

网友D:
输入的隔离光耦坏了!

网友E:
我能否帮到你?

楼主:
隔离光偶没有坏.用万用表量了.哪里的事呢

网友F: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