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双电机同步运行的怪异现象求教

楼主(2007-06-02):
     大家好!
   如题请教!条件为双电机传动轴直接采用法兰连接至一传动轴以驱动机械设备。   电机型号一样 , 功率为600KW。采用的是ABB ACS800型变频器,目前遇见现象为双电机(A电机为主电机模式)在正转(以A电机的方向为标准)时双电机扭矩和电流分布均匀,比较正常。但是反转时当速度达到在变频器里面参数所设置限制的80%-100%时出现所有的扭矩全部偏向于主电机A,出现电机不同步现象。若负荷过大时将造成主电机A电流过大。
    切换用户宏改变主电机模式(B电机为主电机模式)在正转(以A电机的方向为标准)时双电机扭矩和电流分布均匀,比较正常。但是反转时当速度达到在变频器里面参数所设置限制的80%-100%时出现所有的扭矩全部偏向于主电机B,出现电机不同步现象。若负荷过大时同样将造成主电机B电流过大。
    参数设置70. 7,   70.08,  70.10,  70.17,  70.18 ,  70.11设置为210。经检查均无错误,并更换新RDCU板后还是同样现象,同时检查编码器反馈以及更换新编码器也未发现问题,或者去调从电机编码器后试车还是同样现象,软件为ACS 800 1740-7NR AMXR7130。 试车时监控主机2.10和从机2.08, 2.20扭矩百分数都是一样的。但是从机就是跟不上来。
    以上问题请教,谢谢各位。
    我邮箱为hjfirst@sohu.com

网友A(2007-07-11):
据现象分析,应该是负载的问题或电机的问题,比如链条、减速箱等

网友B:
建议直接向北京abb公司咨询

楼主:
已处理,主要是程序和变频器参数上冲突了.多谢各位的建议,希望以后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A:
楼主  麻烦说明一下是什么参数冲突了,能说明一下吗?我一直好奇的在关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