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求助:安川伺服总是AC9报警

楼主(2007-06-03):
大家好!我刚装了一台铣床Z轴驱动器老是AC9报警,先后换过,驱动器.电机.编码器连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刚开始我认为是变频器干扰,后来我把变频器关掉还是报警,请高人指点.看看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另为,那里能下载安川SGDA02AP的说明书,我手上有几套,没说明书没法用

网友A:
确保编码器的插头接触良好,屏蔽线可靠接地。再不行你的编码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关键是必须尽快弄清楚“AC9报警”的意义,才能有的放矢。建议上厂家网站下载,或者找代理商索取/咨询。

网友C:
此故障是未接编码器故障.需要详细了解请来电:0769/85963708
QQ:307717125

网友C:
联系人:黄工

网友C:
如果是伺服有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我们是专业维修伺服驱动器及变频器.

网友D:
次报警为编码器通讯异常,一般是编码器线没有接好,你的屏蔽线是不是韩到J端子上了,如果确认焊接没有问题,那就是驱动器或编码器的问题,再有就是电机震动造成编码器松动也可能报AC9.

网友E:
编码器故障

网友F(2009-06-09):
安川伺服器AC9,一般是伺服器坏维修手机13686693758

网友G(2009-07-24):
AC9报警说明驱动器与编码器不能通讯。专业销售维修安川伺服产品,备有各型号马达试机-----13556213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