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电缆

楼主(2007-06-03):
请问plc与触摸屏连接的电缆的专用名词是什么?
我想用电缆线把PLC(西门子CPU315-2DP)的下载程序接口引到电控箱上改选什么线.
还有触摸屏(西门子TP270)的界面下载接口(IF 1B)也引至电控箱上的线选什么线?
请问一下他们的标准名称和订货号,如有知道的高手请赐教一下小弟.

网友A:
有谁知道电脑USB转RS232接口那里有卖,我试了好几根都不能通讯

网友B:
西门子的通讯口是RS485的(可以到其网站上查,如果要我可以给你),3为数据正、8为数据负(数字在PORT上标的有)。如果距离远最好用原装接头和PROFIBUS线。TP170A、B等的下载口是RS232的。可以自己做。

不知道ryuui你是什么PLC。一些PLC不能用USB专232的,有些就可以用。西门子S7-300的PLC就不能用USB--RS232,S7-200的就可以,不过要质量好的USB--RS232。我们也生产多种PLC的编程电缆,有USB接口的,也有RS232接口的。我们也有多种USB--232的电缆,都是经过测试的可以用来给PLC编程用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email: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C:
真正的USB-RS232   通用各种PLC   一年包修  半年包换
  友诚自动化   www.dgycgk.com  QQ:280692413

网友D:
我有现成的线
需要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
电话  13396452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