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H的音叉限位开关的输出信号

楼主(2007-06-03):
请教,对于E+H的音叉限位开关FTM31D,当选用继电器型输出时,输出信号是一个无源触点信号还是一个DC24V电压信号?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型,肯定是无源触点。

网友B:
烧成灰的毛是E+H得销售,问他了

网友C:
同意"通讯网"的观点,继电器输出只起到一个开和关的作用.

网友D:
无源触点信号

网友E:
当然是前者,见下图 http://images.google.cn/imgres?imgurl=http://www.mcuzb.com/upfile/200412/200412866867999.JPG&imgrefurl=http://www.mcuzb.com/xxlr1.asp%3FID%3D5281&h=346&w=625&sz=27&hl=zh-CN&start=11&um=1&tbnid=JoDcMsGGXjZmAM:&tbnh=75&tbnw=136&prev=/images%3Fq%3D%25E7%25BB%25A7%25E7%2594%25B5%25E5%2599%25A8%26svnum%3D10%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3DN 输出接R-MID ,R-Close, 明显可见无24V

网友F(2007-09-17):
 同意"通讯网"的观点,继电器输出只起到一个开和关的作用.继电器输出型,肯定是无源触点

网友G:
继电器输出型,肯定是无源触点。没错!

网友H(2007-10-22):
同意楼上的观点:继电器输出的均为无源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