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极性变换

楼主(2007-06-03):
  做模拟控制怎样把0-+10v,等值变成0--10v.精度要求+_0.002.最好有个图.谢谢

网友A:
运算放大器。

网友B:
    “做模拟控制怎样把0-+10v,等值变成0--10v.”

你只要将接地端对调一下即可!

楼主:
控制伺服用,咨询过伺服厂家,将接地端对调一下是不行的.

网友C:
你控制一下正反转不就解决了。

网友C:
你把控制这两点的输出交换一下不就行了?笨!

网友B:
注意两个设备共地?

楼主:
我用罗生伺服,哪有那端子啊,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