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不停车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6-03):
摘要:
水泥厂某些生产设备采用集中控制的方式,集中控制系统由1套模拟量设备和1套PLC的设备组成。集中控制的电源由UPS电源供给。

1 问题

  低压设备的起车采用连续信号,当该连续信号消失时设备停车。高压设备的起车与停车均采用脉冲信号。该控制方式下,当集中控制电源断电时,集中控制的低压设备停车,而高压电动机却不能停车。由于很多高压电动机的润滑采用稀油站的润滑方式,当低压设备停车时,润滑稀油也停止供油,这样高压电动机如果不立即停车,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酿成大事故的发生。

2 分析

  高压器件如油开关的操作机构有以下几种:液压操作机构、电磁操作机构、手动操作机构和弹簧蓄能机构等。
  我公司6kV高压设备均采用电磁操作机构,由合闸操作、分闸操作、防跳措施和自由脱扣4部分组成。由于合闸线圈和分闸线圈均是按短时间通电设计的,所以合闸、分闸后应迅速切除电源。集中控制高压设备由脉冲信号控制合闸与分闸。

高压设备采用了失压保护。失压保护的电压继电器接在高压设备的同一电源的电压互感器上,当失压或低电压时,保护起作用。但对于集中控制的高压设备却不同。因为集中控制的电源与被控的设备往往不是取自同一变电所或电源。我公司的中控室电源取自窑尾电气室,而中控室所控制的设备分别由原料粉磨电气室和水泥粉磨电气室供电。这样就出现了集中控制电源断电时,高压设备不停车,高压设备失压保护不起作用的情况。

另外,在设计中没有考虑UPS电源的寿命和经济性,因此产生了UPS电源损坏时高压设备不停车的情况。

3 解决方案

  1)集中控制的计算机系统必须由UPS电源供电。不能因为UPS电源的使用寿命较短,更换UPS电源的频率较高而不使用UPS。

2)当不能立即使用UPS电源或UPS电源已坏,但必须进行生产时,为了防止因集中控制电源突然停电而高压电动机不停车现象的发生,可以采用图1所示方法加以解决。

图1 改进后高压电动机控制原理

  在集中控制电源上加上一电压继电器DJ,其接点并接于高压电动机的跳闸回路,同时由转换开关方便地控制电动机的集中与现场的起车和停车。

采用该方案后,曾有因入窑240kW罗茨风机起动时引起中控室电源断电,高压设备均停车的情况。因此通过对集中控制电源加装低电压保护,可以避免因集中控制电源突然停电而高压电动机不停车的现象,减少故障率。

楼主:
上文插图

网友A:
楼主按照你的叙述和您进行的改造只是解决了中控室电源与高压停电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可以出现下列情况:中控室控制电源正常,但是由于其它原因导致稀油站故障(稀油站停机、或油压达不到额定压力)从您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时高压电机仍然运行,这不是同样危险?最安全的方法是除您加在失压脱扣线圈回路中的触点外,还必须从稀油站的压力控制部分引出一触点串入此回路进行油压保护,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您的设备。

楼主:
补充后就更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