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hitech与三肯变频器通信故障

楼主(2007-06-03):
 我用一台hitech触摸屏与一台三肯变频器相连,同时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相连,中间加入力创公司rs485光电隔离器,问题出现在开始一段时间通信正常,但不久就会出现死机现象,数据不再变化,rs485光隔灯不闪,电压为5v,不用光阁,同样出现上面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不知道您否实验过只连接S7200可否正常通讯,另外,现场干扰是否很严重
您可咨询022-2489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