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hitech与三肯变频器通信故障

楼主(2007-06-03):
我用一台pws6600-s型hitech触摸屏与一台spf三肯变频器相连,同时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相连,中间加入力创公司rs485光电隔离器,问题出现在开始一段时间通信正常,但不久就会出现死机现象,数据不再变化,rs485光隔灯不闪,电压为5v,不用光阁,同样出现上面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触摸屏是否显示通讯不上?

楼主:
触摸屏没有显示通信故障,正常,我用宏命令编写读写程序,厂家说,该型号尽可能不用宏命令编写,不知是真的吗?

网友A:
灯光不闪是常亮么?通讯太频繁了,信号堵塞。数据吞吐过于频繁。消化不良。与变频器,同时又与plc相连,分时做不好,很容易冲突。再就是你的故障时间是不是设的太大,比如设定1s通讯不上就报故障,你设10分钟才报故障,那么这十分钟内就一直在尝试通讯,不会报故障。

楼主:
光隔灯光不闪也不亮,触摸屏指示灯正常闪烁,你说的故障时间在那儿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