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超声波测直径信号有干扰怎么消除

楼主(2007-06-03):
我用的邦纳的超声波测直径,信号一直在变,从最小到最大一直跳个不停,怎么才能使它稳定下来?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认为 你描述得过程象是 “邦纳的超声波” 加电启动后得自检现象 或者 是没有回波时候得检测状态!建议:1
1、等待5分钟
2、尝试测量小距离得;正确设置传感器
3、将反射面和传感器发射面平行,
4、用适合得反射面
5、消除中间障碍

楼主:
它有时候是好的,有时跳的比较厉害,最小到最大一直跳个不停,我用东西把它直接挡住就好了,我是用来检测卷材的直径,是不是反射面和传感器发射面不平行

网友B:
中间有障碍

网友C:
超声波对环境的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在空气流动性大的地方使用,温度对它也会有影响。你的环境怎么样啊??

楼主:
我用的环境还可以的,空气流动性不大,温度也不高,就是有时会出现信号不稳定现象,加了电容也没有改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C:
那你有换过新的试试吗??

楼主:
我把它的位置改变了一下就好了,是不是位置很重要的

网友C:
你指的是什么位置啊??是安装位置吗??是离近了还是离远了??

楼主:
我把安装位置变了一下,就是角度变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