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用过国产的MPI编程电缆的请进

楼主(2007-06-03):
请问国产的编程电缆到底好用不好用?稳定性好吗?西门子的太贵

网友A:
我帮顶!!!!看看自己人做的电缆到底行不行!!!

网友B:
我用过,能用,就是有时候会不稳定,耐心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的老兄你说的是没错,但有时在你屋漏便逢连夜雨时就惨了。

网友C:
呵呵,还有一个,那是你没有用到特殊的模块.比如FM353需要在线组态,你用国产的MPI电缆试试?根本就不能用! 国产的MPI仅仅提供对CPU的程序下载功能,而且很多只是固定的波特率. 说实话,西门子的原装确实太贵,但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网友A:
看样子还是摄生割肉了!!谁叫咱们自己人做的不怎么样呢?

网友D(2007-10-11):
郁闷啊,我最近呀就被这个国产电缆搞死了,稳定性很不好,正好就象ShowFine说得 我就挂了2个FM353 看来得换个原装MPI电缆 不然我的FM353么样整啊?ShowFine会不会玩FM353 能否传授几狠招啊!

网友E(2008-03-24):
有买国产的MPI打开看一下44针的集成芯片 是什么型号??XXX4RC
我画了个国产的MPI原理图,哪个芯片型号让打磨掉啦
只能看到4RC??
邮箱:SBWMES@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