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有数据存储和管理功能么

楼主(2007-06-03):
一个小系统,需要采集6个模拟量,打算采用plc进行采集、控制,HMI进行数据显示和监控,但存在一个问题,现在的HMI的存储空间都很小,一般用来存储画面信息,有没有能存储采集到的数据,并能以曲线形式显示,并能进行数据查询、打印这些功能的HMI?
或者说为满足这些要求,采用HMI来实现是否合适?
谢谢!

楼主:
我看到三菱的HMI中有PC卡,是否是用来存储数据的,这个是否是标配件?

网友A:
这个功能不难实现的。只是目前人机带电保持的记忆体一般只有(128KB-1MB).所以如果是长时间的采集,可能内存不够用.
我们斯美特最新的人机可以通过USB直接存储数据,然后在电脑以Excel的方式打开和打印.
QQ 285684322     MSN luren118@hotmail.com

网友B:
PRO-FACE 的CF卡功能,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C:
你好,我公司生产的维控系列触摸屏可以支持数据存储,可以支持各种类型与容量的CF卡。支持数据报表、历史曲线。对你这样6个模拟量的数据,大概可以保存2年的数据,具体可以联系:
丁先生 13600898413
qq:15506172
网站:www.we-con.com.cn

网友D:
HAKKO的CF卡功能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基本上都可以。数据是存储在CF卡上,不是在HMI的存储器里。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

网友F:
好多广告啊
告诉你只要好点的HMI都带扩展卡的

不会,学习!

网友:
可以看看深圳同辰的HMI,基本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存储量达24M,配有128M CF卡,用于数据(趋势,报警消息等)记录,可以打印
  WWW.TONCEN.COM.CN

网友G:
昆仑通态的NTOUCH工控机的功能,嵌入式的稳定,带WINCE系统,给你带来划时代的HMI方案。 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