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TD1000调试

楼主(2007-06-03):
今天接手一爱默生TD1000——4T0037G变频器,厂家说要用外部电位器调速,让把参数改过来。于是带回,在网上搜索说明书,上电,面板"RUN"运行"STOP"停止皆正常,面板闪烁显示"50.00"点PRG一次不再闪烁再点一次出现"0000",末位“0”闪烁,无法出现说明书所载"F000"代码,不知何故,还请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那按下PRG键后会出现什么呢?还是没有任何反映?

楼主:
不知是不是被密码锁住了?

楼主:
有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是被锁密码,你看说明书,内有介绍,可以解,在上电解同时按三个键,具体哪三个,说明书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