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6.52版本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6-03):
最近学习用组态王6.52版本时的心中有些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我帮助!

当我在自己电脑上做好了利用组太王做完成某项目程序并初步模拟调试成功时,问题如下:
1.问怎样移植到业主方监控室的电脑上?
2.是否要在业主方监控室的电脑上也安装组态王软件,然后在其中手动点击软件上的“运行”按钮以进入监控状态?
3.组态王在实际运用中如何实现开机自启动监控软件并自动进入监控画面?
4.能否对组态王的工程项目直接生成一个文件包,只要点击文件包中可执行文件即可进入运行监控状态?
5.正版组态王有形如USB盘的硬件加密狗,如何用?是不是一直插在业主方监控室的电脑上?

网友A:
1、把作好的工程整个文件夹拷到业主方的电脑上,在业主方的电脑里装组态王,并插上点数大于你所做工程数据词典里自己定义的变量数的加密锁,运行组态王的工程管理器,添加新工程,找到你拷过来工程文件的路径,把工程添加近来运行就可以了。
2、鼠标右击开始菜单,点击属性,在开始菜单选项卡,自定义经典开始菜单,在程序->启动组里添加组态王安装目录下的touchvew.exe文件就可以开机自动运行了,要一开机就进入你的工程必须在工程管理器把你要打开的工程设为当前工程。
3、现在组态王6.52有工程打包工具,就可以把工程生成一个可安装文件,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免去以上复杂的步骤,但要开机直接运行还的按以上过程设置。
4、组态王有并口加密锁,也有USB口加密锁,要在业主方计算机上运行组态王就必须在他的机器上插上并口或USB口加密琐。
5、我公司是组态王授权代理,研华产品代理欢迎您有问题继续咨询。电话:010-82822919 联系人:许先生

楼主:
太感谢啦,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网友B(2008-10-20):
-_-! 看来我得要两套组态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