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学习用组态王6.52版本时的心中有些问题

楼主(2007-06-03):
最近学习用组态王6.52版本时的心中有些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我帮助!
当我在自己电脑上做好了利用组太王做完成某项目程序并初步模拟调试成功时,问题如下:
1.问怎样移植到业主方监控室的电脑上?
2.是否要在业主方监控室的电脑上也安装组态王软件,然后在其中手动点击软件上的“运行”按钮以进入监控状态?
3.组态王在实际运用中如何实现开机自启动监控软件并自动进入监控画面?
4.能否对组态王的工程项目直接生成一个文件包,只要点击文件包中可执行文件即可进入运行监控状态?
5.正版组态王有形如USB盘的硬件加密狗,如何用?是不是一直插在业主方监控室的电脑上?

网友A(2007-07-25):
在祖态王中,为什么在数据库中的数据词典中新建不了
上面说剩余点数不够 ,无法建立变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07-09-01):
组太王有专门的打包工具,你做好一个工程后,要想在别的机器上用而且还想不事先安装组态王的话,就先打一个安装包,在你要用的 机器上安装就行了,安装时候安装选项里面有开机启动选项,如果你想让它开机自动启动的话就选上,打包工具官方网站上有,你可以下一个。

网友B:
剩余点数不够说明你定义的变量数已经超过了它的限制点数。

网友C:
我也急需要知道组态王的工程项目能否直接生成一个文件包,只要点击文件包中的可执行文件,即可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C:
据我了解,应该是有USB加密狗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开发的USB加密狗。直接插到系统运行的电脑上就可以。

网友D:
USB加密狗就等于给你使用的授权
剩余点数不够 ,无法建立变量是因为你买的点数不够了,内存变量也占用点数的
可以生成直接运行的安装包

网友E(2007-10-10):
组态王做得有点失败啊,这些问题应该做在帮助文件里的,可是他们没有。

网友B(2007-11-26):
组态王有专门的打包工具,打包的时候比力控麻烦点,有谁要的话联系我,我的邮箱666.kok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