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爆了

楼主(2007-06-03):
2007/05/29,一生态水厂,5.5KW 抽水泵一台,配套康沃CVF-4T0055C变频器一台,据客户反映,在晚上19:00左右,上电正常运行大约半小时后,变频器内部冒烟,停机.带回,拆机,发现模块完好,唯有三相电源输入侧R、T两相间的一压敏电阻爆炸,电阻整体已经完全松散,像极了考古出土一见空气就灰飞烟灭的尸体,只是拿起机子然后又放下,电阻就土崩瓦解了,只留下两只引脚孤零零地站在电路板上,将其上部的开关电源部分喷黑,经检测没有再发现有什么器件“死亡”,个人初步认为是电源R、T相间超压、或者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又或者是电阻质量不过关、负荷过重,从而导致压敏电阻爆炸,由于领导要和供货商交涉,所以没有修,不知各位达人有什么高见?

网友A:
压敏电阻就是起保护作用的,换也行,修也行,供需协商吧!

楼主:
领导不像你这么明白,这是关键!

网友B:
只是电压保护坏拉.换个就是拉

网友C:
你电源有问题吗,先确定一下,要不换上还是坏怎么办呀,压敏电阻坏的情况很少见的。

网友D:
应该是电源不稳定,或变压器的输出有一相负载太大引起。

网友E:
哈哈!
这老兄挺幽默的。
有意思,如果模块没有坏的话,那应该值得庆幸的事情。
电压波动的厉害,或者你那电阻的耐压承受能力下降,
买几个新的原装管子装上。看看。

网友F:
我认为是电网的瞬间超压造成压敏电阻爆炸,我厂也发生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