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关于一台AB变频器带两台不同功率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6-03):
最近有个项目,是个输送小车,整套系统中有平移小车电机和升降电机,电机功率不同,现对方想要一台变频器控制这两台电机,而且变频器都要求是矢量变频器,要求带脉冲编码器,与mirologix1500之间采用DeviceNet通讯,请问此种方案可行吗?如果可行,该如何选择变频器呢?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控制这两台电机,是同时转还是不同时转,注意.再运行中不能把另一台投入

网友B:
有这样的控制方式,只是两台电动机不能同时工作的。

楼主:
两台电机不同时工作,但矢量变频器能带两台电机吗?

网友C:
两台电动机不同时工作,那得有两套参数阿,还能随时切换参数,我也只是听说,操作起来不知道麻烦么?

网友D:
两套参数还可以解决,SIEMENS就支持不同的参数组,如两台不同功率的水泵可用一台变频器.通讯无法解决.加一台PLC吧?

网友E(2007-09-18):
建议不要用,会得不尝试
华章黄高锋0571-88994499-812

网友E:
得不偿失

网友F:
对,一拖二最好用标量方式,你的PG连在哪台电机上呢?
变频器又怎么接受2个PG的反馈呢?

网友G(2007-10-25):
对于这种方案来说,变频器自带两个菜单.再配上D卡和编码器反馈卡,制动电阻就可以.变频器功率以最大的电机的150%过载来选型.制动电阻参数以升降设备的制动率要求来选型.
复杂的是你外围的控制电路,第一你的主电路输出的接触器的切换和机械电气互锁,务必在停机时切换.第二你的菜单切换可以用通信方式实现.
第三编码器回馈信号的切换.
第四涉及到升降设备的抱闸由PLC还是变频器控制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是小功率变频,你买两台比这样控制合算.如果说大功率的,这样做成本上还是合算的.

网友H(2008-03-31):
我司1336PLUSII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tianxiangauto@163.com

网友B: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动机,一般用一台矢量控制(起升机构)和一台平移电动机,输出用接触器切换,不能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