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工频信号如何测量

楼主(2007-06-03):
测量工频信号,用数字的方法,可是这样输入电压或者电流就会太大,那么请问高手如何将这些信号进行某种转换呢

网友A:
用电流和电压互感器转换成仪表可接受信号

楼主:
可是这样用互感器变出来的会不会太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