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保护浅谈

楼主(2007-06-03):
变压器保护项目一般内容
一、概述:
按GB50062-92《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下列故障及异常运行方式,应装设相应的保护装置:①绕组及其引出线的相间短路和在中性点直接接地侧的单相接地短路;②绕组的匝间短路;③外部相间短路引起的过电流;④中性点直接接地电网中外部接地短路引起的过电流及中性点过电压;⑤过负荷;⑥油面降低;⑦变压器温度升高或油箱压力升高或冷却系统故障。
对于高压侧为6~10kV的车间变电所主变压器来说,通常装设有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如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大于0.5.~0.7s时,还应装设电流速断保护。容量在800kVA及以上的油浸式变压器和400kVA级以上的车间内油浸式变压器,按规定应装设瓦斯保护(gas protection,又称气体继电保护)。容量在4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当采用数台并列运行或单台运行并作为其他负荷的备用电源时,应根据可能过负荷的情况装设过负荷保护。过负荷保护及瓦斯保护在轻微故障时(通称“轻瓦斯”),动作于信号,而其他保护包括瓦斯保护在严重故障时,(通称“重瓦斯”),一般均动作于跳闸。
对于高压侧为35kV及以上的工厂总降压变电所主变压器来说,也应装设过电流保护、电流速断保护和瓦斯保护;在有可能过负荷时,也需装设过负荷保护。但如果单台运行的变压器容量在10000kVA及以上和并列运行的变压器每台容量在6300kVA及以上时,则要求装设纵联差动保护来取代电流速断保护。(因为此时的电流速断保护的灵敏度已经不能符合保护的要求)
注:以上内容摘至《工厂供电》(刘介才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年6月第三版)
二、保护内容:
1、电流速断保护(保护短路和相间故障)
当故障电流达到保护整定值后,保护装置按照预先整定好的动作时间,发出跳闸命令,切断故障负荷。
2、过流保护(反时限和定时限)
三种反时限特性(以下三种表达式依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255-4标准和英国标准规范BS142.1996制定):
1)    一般反时限
t=0.14*tp / [(I/Ip)0.02-1]
2)非常反时限
   t=13.5*tp / [(I/Ip)-1]
3)极端反时限
   t=80*tp / [(I/Ip)2-1]
式中:t为反时限过流保护动作时间;
      I为变压器二次侧实际电流值;
      Ip为反时限过流保护起动值(保护整定值),当I >Ip时,保护起动;
      tp为反时限时间系数。
3、定时限零序过流保护(接地保护/高压侧和低压侧分别测量)
4、过负荷保护
5、过电压保护
6、低电压保护
7、温度保护
   1)按照温度整定值启动冷却风扇;
   2)超温报警;
   3)高温跳闸。
8、瓦斯保护(本保护项目仅适用于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的保护,干式变压器不采用)
   1)重瓦斯保护(作用于跳闸)
   2)轻瓦斯保护(作用于报警)
9、差动保护
    差动保护(differential protection)分纵联差动和横联差动两种形式,纵联差动保护用于单回路,横联差动保护用于双回路。这里讲的变压器差动保护指的是纵联差动保护。差动保护利用故障时产生的不平衡电流来动作,保护灵敏度很高,而且动作迅速。按GB50062-92规定:10000kVA及以上的单独运行变压器和6300kVA及以上的并列运行变压器,应装设纵联差动保护;6300kVA及以下单独运行的重要变压器,也可装设纵联差动保护。当电流速断保护灵敏度不符合要求时,亦宜装设纵联差动保护。

变压器差动保护的基本原理:(如上图)
变压器的差动保护,主要用来保护变压器内部以及引出线和绝缘套管的相间短路,并且也可以用来保护变压器的匝间短路,其保护区在变压器一、二次侧所装电流互感器(CT)之间。
如图是变压器差动保护的单相原理电路图。在变压器正常运行或差动保护的保护区外k-1点发生短路时,如果TA1的二次电流I’1与TA2的二次电流I’2相等(或相差极小),则流入继电器KA(或差动继电器KD)的电流IkA= I’1- I’2=0(或差流值极小),继电器KA(或KD)不动作。而在差动保护的保护区内k-2点发生短路时,对于单端供电的变压器来说,I’2=0,所以IkA=I’1  ,超过继电器KA(或KD)所整定的动作电流IOP(d) ,使KA(或KD)瞬时动作,然后通过出口继电器KM使断路器QF跳闸,切除短路故障,同时由信号继电器KS发出信号。
注:以上内容摘至《工厂供电》(刘介才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年6月第三版)
   根据相关规范,当变压器容量在2000kVA及以上时,变压器需加装差动保护。
容量在2000kVA以下时不需采用差动保护。
差动保护分为两个方面:
1)    常规比率制动差动保护
2)    差动速断保护
二者同时配合使用。
9.1现以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生产的CSC241A数字式变压器差动保护装置说明原理:
9.1.1保护功能:
①反应区内故障的差动速断保护;
②反应区内故障二次谐波闭锁的比率制动差动保护;
③CT断线告警功能。
9.1.2保护元件(装置内部分配):
(1)、差动速断保护元件:
      一般取6~12倍的额定电流。
(2)、比例制动差动保护:
      为了保证内部故障时差动保护灵敏动作,同时防止外部故障时及差动各侧测点CT特性不一致的暂态不平衡电流引起的误动作,采用三段式比例差动制动原理,其动作方程如下:
       Id>Icd                                         (Ir<Ir1)
      Id >k1(Ir - Ir1)+ Icd                        (Ir1≤Ir≤Ir2)
      Id > k2(Ir - Ir2)+ k1(Ir2- Ir1)+ Icd               (Ir > Ir2)

其中,Icd为差动保护的启动电流定值;
Id为差动电流;
  Ir为制动电流;
  Ir1为可整定的第一拐点电流;
  Ir2为固定的第二拐点电流(内部固定取为2 Ie);
Ie为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
k1为可整定的制动曲线的斜率;
                        &nb

网友A:
好,顶下大家学习。

网友B(2007-07-09):
非常详细具体,不错,谢谢!!!

网友C:
我也顶一下

网友D(2007-10-09):
 不错,非常详细具体,现在煤矿大都用中文液晶显示智能综合保护.

网友E(2009-02-18):
谢了 比较详尽   学习了

楼主(2011-03-15):
好久没有登陆发文章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大家的评价,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